请教小型KT330动力系统配置

楼主(2010-01-17):
请教玩KT机的各位大侠们

       我想造个翼展400mm,机身长380mm的KT330可行吗?动力系统又是如何配置?

望各位给建议

楼主:
哪位大侠请给予指点啊

网友:
太小了 5克左右的电机 电调系统了 200MHA左右的电池

总之 设备比较非主流

网友A:
翼展400mm的330太小了,不好安另件的,建议搞到5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400mm的330太小了,不好安另件的,建议搞到500MM.

若是按500mm翼展的动力如何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