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那位魔友帮忙有这JB110充电器的看看这电阻

楼主(2010-01-17):
电阻烧了,看看是什么阻值想修好了冲冲轻电

网友:
呵呵,看色环吧,不拆没法测,别人是不会拆下来帮你测的。上网看一下http://www.helloham.com/radio/elec/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057

楼主:
那个色环电阻是我乱家上去的,以前是贴片的忘记测量

网友:
我有一个相同的,等下看看.........

网友:
找到了,是0.22欧姆的。

网友A:
如果这个电阻坏了,肯定不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0.22的是取样电阻。

楼主:
老大你的0.22是在线测出来的吗?
你的电阻有大啊?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电阻坏了,肯定不是电阻的问题

他能充电,就是热的可怕!
慢慢的热少烧了,不知道是不是我乱接上去的100欧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