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都建议拆除亚托的刹车帽呢?

楼主(2010-01-17):
为什么大家都建议拆除亚托的刹车帽呢?有什么弊端吗?不太明白,高手给说说看,谢谢啊!

网友A:
保护大桨夹

网友B:
手掌会黑。我的就是

网友C:
二楼正解,炸机的时候大桨夹有可能跟刹车盘打到导致损坏大桨夹~

网友D:
炸机有可能伤浆夹,不过俺没碰到过

网友E:
我没拆,是炸没的。

网友F:
都错,拆了后倒飞可以飞得更低,

网友G:
看什么飞机把,双推的可以拆掉刹车帽。
单推的比如yt500 450 ,就看自己的取舍了,看自己要保护大桨夹还是斜盘舵机了。
如不拆:炸机刹车帽对大桨夹可能照成破坏,但对舵机可以相对保护,不至于强力超行程破坏。
如果拆:炸机刹车帽对大桨夹倒是没什么影响了,如炸机造成的大桨夹过度旋转,较可能破坏舵机。
但600/700的斜盘双推就好点,没那么容易使舵机超行程破坏,所以双推的拆了可能好些。

网友H:
炸鸡时大桨夹摇臂会顶到刹车冒,直接把摇臂剪断,我的450第一个起落就是这样子损失了原厂大桨夹,至今还耿耿于怀呢,呵呵~
拆掉后不管怎么炸鸡大桨夹都平安无事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热心的模友!

网友I:
我的大桨夹就是被刹车冒搞坏了,原厂的要160元,MMD

网友J:
不一定要拆的!比如YT450,可以拿个机身蓝色固定件用12长的螺丝装在刹车冒的下面!抬高刹车帽!炸机就不会碰到大浆架了!

网友K:
曾经有刹车盘在 报废了浆夹

网友L:
拆了就不能倒飞降落了,有这个技术的就不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