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m E4大齿盘间隙的小改进

楼主(2010-01-17):
Beam E4固有的两个问题,就是大齿盘可以上下蹿动,虽然对飞行本身来说,没有太大影响,但是一旦炸机,单向套很容易损坏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由于Beam的主轴座结构决定的,单向套在炸机时要承受所有的力量,撞向下主轴座,而小齿固定螺丝强度一般都很高,导致单向套成为易损件,容易炸裂

改进方法也很简单,取亚拓450的单向套铜垫圈一枚,找800号以上砂纸慢慢研磨,均匀磨到0.8mm厚度再用1000号以上金相砂纸处理表面光洁度即可,如图所示:

这个是未加垫片前,单向轴承套略高于单向轴承

将研磨好的铜垫圈套入单向套多出部份,请注意,铜垫圈要略高于单向套

实际安装后的效果:

完美的感觉,没有间隙,呵呵

为什么铜垫圈要高于单向套呢?很简单,这样改装后炸机时的冲力由单向套传递给单向轴承座,然后传递到铜垫圈,再传递到下主轴座,应力相对分散的面积更大,损失也就减小了,一举两得

网友:
最好找冰人,叫他批量做。

楼主:
没必要批量做啦,俺上午就用了10来分钟就磨好了,呵呵

网友A:
我用挫刀磨了10分钟,发现磨偏了一边厚一边低,我又把厚的那边磨平了,肉眼看不出来,装上后很好没间隙,用手转大齿盘,看单向轴承座,好象有一点左右晃,不知问题大吗?

网友B:
我没磨直接用上了  不过放的位置是在小齿和大齿之间.  效果也不错.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挫刀磨了10分钟,发现磨偏了一边厚一边低,我又把厚的那边磨平了,肉眼看不出来,装上后很好没间隙,用手转大齿盘,看单向轴承座,好象有一点左右晃,不知问题大吗?

手指均匀压在铜垫圈上,然后在砂纸上研磨,两面一般都能磨的很平行,用锉刀锉没有几级钳工水平,那是磨不平行的,呵呵

不平行的话,就是点接触,可以用,但是效果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磨直接用上了  不过放的位置是在小齿和大齿之间.  效果也不错. 呵呵

垫在大小齿之间,只能把大齿虚位减小,无法传递炸机力量,单向套还是容易坏,另外不磨薄的话,会改变皮带轮安装高度,不过用带双边的金属皮带轮没有太大问题,用原厂塑料皮带轮就容易跑出来了

网友C:
请问楼主金属皮带轮有货吗

网友D:
加个垫圈不是吧单项轴承压死了啊?难道下面是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金属皮带轮有货吗

有的,需要的话直接找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垫圈不是吧单项轴承压死了啊?难道下面是个轴承

呵呵,这个做法和亚拓结构是一样啦,下面是主轴座轴承呀,只是倒了个而已,铜垫圈有自润滑作用的,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