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铣床的用家请看这里

楼主(2010-01-17):
买了一台二手的西湖7032,但有一个问题,机器是重新喷过漆的,找不到机油的加油口,麻烦那位有西湖铣床的大侠帮忙,拍一下说明书?不胜感激。
另外,买了一个铣床的加油器,准备装上,每次拿着油壶加油太麻烦了。装好后发给大家看!

楼主:
顶....
期待热心大侠的到来

网友:
上图瞧瞧,也想添置一部小铣床,目前正在比较中。

楼主:
试着发图:

陋室

陋室

楼主:
多发两张,

西湖钻铣床的内部,想在里面装电子尺

西湖钻铣床的内部,想在里面装电子尺

楼主:
继续:

吹屑,冷却的空气开关

吹屑,冷却的空气开关

楼主:
继续,想装这个供油器,但找不到加油口,所以请那位大侠帮忙,拍一下西湖钻铣床的说明书,指出各机油加油口,以装上加油管,跪求!!

准备装的集中供油器

准备装的集中供油器

网友:
不知道,不过我的钻床是在主轴套筒侧面有一个加油孔,须把主轴套筒压下来一点才能加油,平时是随主轴套筒上升隐藏在机头箱体里面的。

楼主:
我知道我的钻铣床的x轴前后各有一个加油孔,但y轴就看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油漆遮盖了还是比较直观,直接加到y轴的导轨上。由于我的钻铣床加装了光栅尺,前面的加油孔挡住了,所以想装加油孔接油管给各轴及丝杠直接加油,
我的车床要加油的地方就更多了,每次都要一个个点加油,很烦,也准备装集中加油

网友:
样子怎么和我的ZX40一模一样?
ZX40的Y轴也没有注油孔的,我一开始也是找了好几天没找到!
楼主如果有时间、有心情、有能力的话可以自己钻一个,X轴的也只是一个孔而已。

楼主:
No,X轴前后各有一个注油孔!
等给X,Y轴加装步进电机时给Y轴钻2个注油孔。
请问楼主怎么控制z轴的进刀量?

网友:
我的意思是原装的也只是一个孔没有做油槽,自己在Y轴钻个孔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A:
顺便搭车问一下各位大大,有一台二手7成新的西湖钻铣床ZX40A那老板报价4200元,原带的配件全没了,值得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搭车问一下各位大大,有一台二手7成新的西湖钻铣床ZX40A那老板报价4200元,原带的配件全没了,值得买不?

7成新4200元贵了,如果导轨磨损轻微带底座3000左右可以接受.

楼主:
我的2800买的,也没有附件,但导轨有一点磨损。

网友:
我的西湖zx40 ,y轴也没有孔,直接打在捣鬼上。。

楼主:
那位西湖的用家有帮机器加自动进刀或改成CNC的?
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公布一下各个丝杠支持座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