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瓶充电

楼主(2010-01-17):
大家帮忙看看这样的小电瓶用什么充电?接上B6没有合适的档位可以用。这个电瓶比一般单体电瓶都要小

网友:
看不出是几安时的电甁!

网友A:
比较朦胧,是不是13AH??电瓶不是有专门的充电器的么??模型上的充电器好像也有个PB的选项,就是用来冲盐酸电瓶用的

网友:
可以用B6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朦胧,是不是13AH??电瓶不是有专门的充电器的么??模型上的充电器好像也有个PB的选项,就是用来冲盐酸电瓶用的

一样可以…截止是6v一节就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