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试飞成功,低速性能不错

楼主(2010-01-17):
在家安装云台发现配重需要改动,尾巴要加点金属块才能配平。拉锯测试,1.2G视频发射的确严重干扰2.4G接收机的工作,才十米左右就失控一次。只能靠遥控器PPM信号加二代功放,直接合成FM才能避开频率干扰。

网友:
1:44时  “我操,我操,。。。倒飞了哈”哈哈真经典!

网友A:
 稳当,就是抬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当,就是抬头厉害

呵呵~~~ 我才第二次飞固定翼,操作水平还不行,升降拉得太猛。

网友B:
低速性能不错!从视频看好像头重了,总是载,建议把电机下拉角调大点比较好飞。我今天第二次飞,在楼下篮球场就可以飞不过不能滑跑起降只能手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速性能不错!从视频看好像头重了,总是载,建议把电机下拉角调大点比较好飞。我今天第二次飞,在楼下篮球场就可以飞不过不能滑跑起降只能手抓,

不是头重,是尾巴就没调好,下来之后检查了,升降舵一直是向下,现在已经调好了。

网友:
操纵性能不错

网友:
2.4G 完全不能FPV
别在尝试啦

网友:
漂亮的 成品机

网友:
和翼龙应该很像  4000的电池上2500米高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好再来一个

网友:
90度爬升很过瘾~此机无动力滑行也很稳很劲还能做筋斗,不加头罩风阻太大,机身斜面又宽又平,影响爬升性能.

网友C:
这个鸡鸡非常不错!不知楼主用什么动力?这个鸡鸡耐摔吗?

网友D:
淫尼 等我四通火焰和你双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淫尼 等我四通火焰和你双飞啊

鄙视3通机机开副翼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鸡鸡非常不错!不知楼主用什么动力?这个鸡鸡耐摔吗?

2212 + 7060桨 + 30A电调

试飞那天摔了不下5次,基本上捡起来重新绑下皮筋就能继续。

网友:
我的小白也有出镜嘛,没有想象的多。

网友:
我有有架火焰.动力用的XXD2212 KV1400 配8060慢速桨 电机位置上移了一点才把8060装上的.现在飞机带电池全重900克.感觉有点太重了.麻烦飞过火焰的人说下各自的火焰都多重.900克是不是飞起来会很快啊?很担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