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的"突然遭遇重载停转"的功能是不是真有? ...
好盈电调的"突然遭遇重载停转"的功能是不是真有?

楼主(2010-01-17):
今天在论坛上看到好盈电调有"突然遭遇重载停转"的功能,奔腾40A的好盈电调是不是有这个功能,是不是负荷骤加是发挥作用?

网友A:
记得以前飞KT机用的18A和25A都有,高速的螺旋桨突然打到东西都会停转保护,高级的应该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B:
你好,
这个功能实际上是堵转保护,当马达因堵转或者负载过大,使电流大于保护阀值,单片机就发出指令,使电调就进入保护状态,一般是让马达停转。一般好点的无刷马达电子变速器都有这个功能,如果要试验的话,用手抓住悬翼头,慢推油门,马达会因为阻力过大,一卡一卡的,最后停转。必须把油门摇杆放到最低,方可重新启动。

楼主:
不是,是因为电调的进角不对,调整为高的位置就没事了。

网友C:
XXD的30A电调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D:
有,我以前用好盈60a飞sjm360t1就是熄火,电调保护了,正在翻熄火.....

网友E:
连机箱风扇都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