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寻求帮助(没人帮啊,自己动手做 攒机)

楼主(2010-01-17):
以前读书时玩的是固定翼的模型,现在家庭什么的稳定了,也有些闲时间,偶尔看到这个论坛,手又痒痒了,打算重操旧业。看过LXD1954的帖子,也准备自制一架玩玩,但缺少实物样子,这里寻求大家帮助,谁有报废的450旋翼头总成,坏了的机身侧板,底板等等能否给我,邮费我出。拿来我测绘一下,自己出图纸自己加工,材料打算用LY12和钛金板材先试试。哪位前辈如有报废的零件什么的别扔,直接扔我这。先谢谢了。

估计前辈们都不想跑邮局了,没办法,自己找材料自己做吧,有空做一件,一件零件一件零件的攒,攒够了组装,今天做了这个,大家别拍砖

网友A:
不如买一架新的玩玩先, 山寨的也就3-4百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买一架新的玩玩先, 山寨的也就3-4百空机。

想是这么想的,但觉的直接买估计以后会很依赖成品机了.玩模型的其中一乐趣就是自己动手做,在过程和成果中感受一下乐趣,不然也不会有DIY这个字了.什么都买那就成烧钱派了.除了必要的电子设备.

网友:
那你下 载一本亚拓的说明书吧

楼主:
呵呵留个位置,以后慢慢发做好的零件

网友:
真够忙活的

楼主:
偶尔上来发一下攒机进度,前几天论坛的机友一锅同志寄过来一套旋翼头,虽有些不是一套的,但也可以参照图纸另行加工,这里感谢一锅同志的慷慨,打算先把机身给竖起来,材料用的是玻璃纤维板

一锅寄过来的旋翼,有些能用的零件测绘后存档继续它的使命,不能用的测绘后重做,整套图纸在完工后我会上传的论坛的,前提是不会影响到某些机构的利益.横轴和主轴是我找的另外材料,主轴的材料估计也只有用榔头才能敲弯吧,有硬度也具很好的韧性,横轴是一般的导杆,还是软一点算了,原因大家应该知道吧?

慢慢来了,虽然简陋些,但总有飞起来的那天

网友:
成本不会低到哪里去!

网友B:
LZ还说是新人,呵呵,高手未必做得出一架飞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还说是新人,呵呵,高手未必做得出一架飞机来吧

其实做一加直机并不难,只要有相关的机械知识加上电子基础和必要的航空模型基础知识,还有适当的设备和条件,那么做一架直机只是时间问题.对直机我的确是新手.

网友:
自己做吧

网友:
事实上,我手里的JJ的所有旋翼头都不是完整原装的,有非耐的,有飞跃的,还有飞魔士,还有FMT的,总之混搭的。

楼主:
中午午休期间把没完工的上侧板做玩了.为保持孔的一致性,这2板加工时用螺丝固定了一下

做好的上侧板,自己看看还有那么点样子,呵呵,自娱一下,中有个舵机的安装位尺寸有些不到,这是因为现在手里没舵机实物,所以预留了一点空间以便后续修改.接下来就是做下侧板了,有兴趣时上来发个过程

网友:
挺快的

我忘记告诉你了,这个侧板主轴承安装座的孔是偏的,导致主轴承安座装上之后,轴承中心不同心

你必须重新校正一下

楼主:
没关系。我按图纸做的,做时特地测了一下尺寸,怕上下二轴承座中心不在同一轴线上

楼主:
中午午休做下侧板,外形打磨完成,接着里面的,线条是辅助加工用的,不作为精加工尺寸

基本完成,底边的孔和缺等做了底版之后再开.一步一步摸索着走

网友:
严重关注此贴

楼主:
这几天有些懒了,机体基本完成,剩下的底版和所有金属件年后再继续了

网友C:
我的建议是,把电池金属架延长加厚比较合适

网友:
这种板是做电路用那种覆铜板么?...不是一摔就碎了么.能行么?

楼主:
敷铜板分几类,一种是电木板基,就你一所说的一摔就碎的,另一种是无碱玻璃纤维布浸以环氧树脂为基板的。我用的就这种,比起碳纤板只是重量稍大一点,强度则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建议是,把电池金属架延长加厚比较合适

这个我先装起来看看,做的时候按你建议来做。谢谢指导。

网友:
又见猛人

网友:
DiY 乐趣是不少  不过 最后返现成本 太高 哈哈

网友:
又没有了吗??  主要想看你金属旋翼头的加工~~!

楼主:
机身连接铝管
和底版材料,
这个做底板的铝合金实在是硬,折到70-80度时就会断裂.看样子要在两边镶角铝作固定用了,此机是自己玩的,又不出售,谈不上套现,再说这机属实验机做工不精就是出售会有人买啊?至于旋翼头等轴承座和电机座完成之后再做.

网友:
铝合金的材料用7075的比较好,结实耐用,比现在常用的6061强多了。

楼主:
中午午休本来不想做事,但觉闲坐还不如动手,于是把底板拿出开始加工,笨办法,打排钻
打好孔后的样子,接着修,其实可以用铣床直接挖孔的,一时没想到,等打好孔才想起这碴,没办法年纪大了

完成后的样子,

由于铝财太硬不能折,只能在两边拼接角铝,角铝的材料是韩国棒子的东西,特硬,用手扭基本不变形

就这样接上去

机架基本成型,先搞上看看

觉得也小有成就,自娱一下,呵呵.板上的铜箔下次用三氯化铁给喀嚓掉,还能减点重量.接下来就是做轴承座,电机座,尾波箱和旋翼头各部件了

网友D:
DIY一些有新意的东西吧,比如“鱼鹰”什么的啊,旧饭整天炒来炒去太没意思了~

网友:
创新之前的练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一些有新意的东西吧,比如“鱼鹰”什么的啊,旧饭整天炒来炒去太没意思了~

我第一次接触电直,这对我来说非常的新意了,你觉的是旧饭你也可以自己动手去煮点新饭吃吃。

网友:
太强了,楼主太厉害了,小弟实在是佩服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接触电直,这对我来说非常的新意了,你觉的是旧饭你也可以自己动手去煮点新饭吃吃。

一直很羡慕能自己动手做东西的人,非常仰慕楼主的作为!请问楼主,要做到这些一般需要哪些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很羡慕能自己动手做东西的人,非常仰慕楼主的作为!请问楼主,要做到这些一般需要哪些设备啊?

做这些东西必要的机械是 钻床 铣床 车床 锉刀(包括什锦锉) 锯,如果你对机械很熟悉,那么就一台钻铣床就可以完成所有机加工,钻铣床可以变通的作车床用.
做侧板外型可以用砂轮机打磨,内孔可以用钻床打排孔后再锉刀修整或直接用铣床,剩余的金属件就要用到车 铣 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