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泰世bec的疑问?

楼主(2010-01-17):
手头上的泰世bec,输入电压是7.4v,模友说lama上的2s电池就可以,但是感觉就只能飞两个起落bec就显示电压较低了。
所以请教gaui是不是可以用3s的电池,11.1v,1000ma。会烧掉吗。谢谢

网友:
有BEC就可以用11.1V的  也可以直接用7.4V 2S锂电直接供电~

网友:
2s 800的电池两个起落正常,我以前也就飞一个起落,换个大点容量的就行了还用2s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
应该没有那么快的,你的2个起落一共多少飞行时间?
我使用620mAh 2S的LAMA电池,使用450的2200mAh 3S电池2节串联悬停,基本每组飞6分钟,可以飞5组,BEC显示就剩红灯亮

楼主:
2个起落12分钟,是不是舵机太耗电的缘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起落12分钟,是不是舵机太耗电的缘故啊
说的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网友:
泰式的那个BEC用800毫安的7.4V电池,配上好的舵机,一个起落3D就保护了!

注意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