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上,鱼鳞纹干嘛的?

楼主(2010-01-17):
机床导轨上,鱼鳞纹干嘛的?

网友:
鱼鳞纹,难道是手工铲平的痕迹,一般导轨都是精密磨床磨成的,很平整。如果手工铲平,就会留下鱼鳞纹。

网友:
鱼鳞纹就是手工刮铲时故意留下的,目的就是沙发所说的那样

楼主:
有收获了,谢谢了

网友:
好象不是吧。
平板上的刮痕是钳工用刮刀刮出来的,
刮的地方说明平面度不够,有突点,
突点使用朱砂找出来的,
然后刮掉,就平了,
捣鬼上的就不知道了。
不过有刮的就说明这东西平面经过钳工休整

网友:
还有一种用途就是可以看到导轨磨损的状况,如果中间的花消失了就说明中间磨损严重。

网友:
一、减小机床在运行中的震动,以确保产品的外观及几何精度。在高强度的机械运动中,难免会由于 电动机的高速旋转而引起较大的震动。在震动中砂轮或是刀具会由于震动而产生周期性的走位或变形。这会使产品的外观上出现震纹,产品表面粗糙程度加大,影响精度,更影响美观。而有了刮研这道工序后,机床的震动减小,就很少出现以上问题。
二、减小机床在运转中的摩擦,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机器性能和使用寿命。机械的运转过程中,由于相互间摩擦而大量的热量。过大的摩擦会引起热量的过于扩散,这样有困难会烧坏机床中的某些微小部件而导致机床不能正常运转,更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来。
三、可以对部件结合面起到压光作用,也可以在机床导轨面上排出有序花纹,增强机床的机械性能和美观感。
四,可以矫正机械部件的误加工,如导轨的平行度等等。

网友A:
所谓“铲刮”,指的就是“刮、研”,即反复“刮”和“研”的技术过程。“刮”为做,“研”为检。
人工“刮研”的难以复制和随机柔性,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真正地为机械性的设备所取代。
“刮研”的作用,除了上面大家议论到的以外,还有个更重要的作用极少有人提到,那就是“含油”和“动压”的作用。经过人工反复“刮、研”后的金属表面,随机而又均匀地分布着密密麻麻的“浅窝”。那实际上,就形成了遍布金属表面的众多“油池”。当该面有承压件滑动时,这些密布“油池”里的油,不仅对滑动副起到了连续润滑作用。同时,还由于那些“油池”,因人工“落铲起刀”的“铲刮”,自然形成了周边收敛的截面,而获得了机加工难以实现的,较理想的“楔形度”。这使得该金属表面在承压相对运动的工作中,仿佛密布了无数的“液体动压油楔”。而每个油楔都会产生液体动压力。这众多的“液体动压油楔”,分担了其上相对运动的压力荷载,减少了滑动面之间直接的物理接触。从而,保护了滑动面,延长了其使用寿命。
而正因人工“刮研”所获得的,自然的,具有油楔作用的“油池”,采用机械加工的方式很难实现。所以,在高新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工“刮研”仍然在高档机床制造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以前还以为接触面越光滑越好那,看来自己真是个傻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以前还以为接触面越光滑越好那,看来自己真是个傻瓜。

呵呵,我也来显摆两句,
摩擦的机理是很复杂的,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只是有符合实际情况的统计学假设机理。
两个接触面都太光滑的话,会产生粘着现象,摩擦更大。而且不存油,不利于润滑,磨损反而大(静压导轨除外)
最好是一面光滑,一面相对稍粗糙,而且摩擦副材料的晶格、结构差异越大越好。

网友:
鱼鳞纹 好

网友:
看了这帖子很欣慰  我父亲是修理钳工 一辈子拿不动笔 整天感觉脏息息的 家里乱七八糟的刀一堆
我记得以前在工厂里见过拿把刀半米长吧 顶在大腿上 对这一个块铁挫呀挫呀当时很纳闷 现在理解了 毕业了我也要学刮研
这才是高级技术 鄙视光会骗钱的学校

网友:
恩,高人辈出阿

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刮研是为了提高平整度,不想还有这么多说道。

网友:
高挡不粘锅的底面似乎也利用了这个原理.

网友:
手工刮出的导轨才是最好的导轨,直接由导轨磨床磨出的看上去很光亮,但各项性能要比手工铲刮的差些,但生产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铲刮”,指的就是“刮、研”,即反复“刮”和“研”的技术过程。“刮”为做,“研”为检。
人工“刮研”的难以复制和随机柔性,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真正地为机械性的设备所取代。
“刮研”的作用,除了上面大 ...

你很聪明哦

网友:
人工刮研效率低,现己被导轨磨大量取代,但是真正高质量的刮研还无法被完全替代,于此类似,自然时效被人工时效取代,老式接触器银触点被合金取代等等。都是成本的原因啊。

网友(2011-01-16):
现在旧床子里也很难看到鱼鳞纹了,估计都磨过好几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