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13X的4000mah的电池哪位兄弟用过?

楼主(2010-01-17):
实际容量大概多少?和2X2200比哪个划算些?

网友:
这个价格4000mah? 5C的吧?
用来做视频接收估计还可以。但凡有电动机的地方估计就不要用了。

楼主(2010-05-03):
各位用的都是2块2200并联么?

网友:
5C=20A,用在FPV也够了

网友:
固定翼没问题适合长航时~

楼主:
主要问题是他到底虚标了多少。。。实际容量哪位朋友飞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是他到底虚标了多少。。。实际容量哪位朋友飞过?

4S飞乌鸦一个小时2X4S 1680 一个半小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是他到底虚标了多少。。。实际容量哪位朋友飞过?

只要是锂电,最低也有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锂电,最低也有5C

我指的是容量,138元标4000毫安谁也不信。能有3000就不错了

请问如果是上4s的话电机需要相应换掉么?

网友B:
我买过,摔坏了一架双翼机。这电池容量足量,但放电电流最大只有6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容量,138元标4000毫安谁也不信。能有3000就不错了

请问如果是上4s的话电机需要相应换掉么?

不奇怪,还有单节50元10000mah的,电池本暴利,突然看到便宜的反而怕了

网友: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完全虚标 就是电单车电池

C数完全不足 卖电单车电池那大把多 这样的电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摔坏了一架双翼机。这电池容量足量,但放电电流最大只有6A!!!

SU8兄,飞机是因为电流不足炸的??
6A...能飞的起来么?

网友:
刚放电时的一分钟内大概能以十多A放,也就是等你的飞机上天后电池内阻就很大了。我原来是买3600MAH的,就发现电池不对劲,厂家免费跟我换了一块4000MAH的。还是毁了我一架双翼机 !这已是二年前的事了。这电池现在用在15W72MHZ功放正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