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飞行摇杆替换遥控器来驾驶飞机,声卡输出,X52+DSX7测试成功

楼主(2010-01-17):
X52飞行摇杆,赛钛客的贵一点要好几百,清华和其他厂家出的只要200-300大元。
据说还有个脚舵。

问题不是这个有些啥,问题是怎么用这玩意把遥控器的杆换掉。

希望能把4个比例摇杆换成这个来操纵,然后信号还是通过遥控器发射出去。其他还有几个开关通道也能用上的话就好了。

意思就是界面是这玩意(正儿八经的战机界面哦),发射信号的控还是那个控。

再买个投影机,面前树个大屏幕,嘿嘿。。。

2010年2月1日更新:
初步的声卡方案的源代码和可执行文件。源代码为Visual Basic 6.0 (久经考验滴成熟品牌,目前已经被微软抛弃,莫有天理!! )写成,最低运行环境DirectX 8 (应该大家都是DirectX 9.0c 以上了,完全不成问题)。
下 载: 右键点科学家同学的照片,选保存图片(有的模友跑去保存网页去了,我晕!),然后把后缀从 jpg 改成 rar 。如果淘宝限制看不到图,到这个帖子的11楼去找。 如果保存回来的图片大小是59k,就是正确的,应该没有问题。

补充: 事实上,飞行摇杆可以直接用来飞我们的G4之类的模拟软件的,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软硬件。详见 这个帖子

2010年2月10日更新:
在 jr12ms 同学的帮助下,测试成功,详见第13页 255楼。

楼主:
用函道机来飞,F22或者B2。

装上两枚火 箭,到时候右手大拇指往上一弹,打开火控安全扣,一按,Fire! Missile is hitting target!

楼主:
求改动最小的方案,控为DSX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你看电影看多了,空战瞬息万变,都是以几十分之一秒来计量的,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给你说那么多东西。所以,空军每个动作或命令都只会用一两个单词表述。

恩,《独立日》里面射核弹出去的时候那哥们就很简洁: Here we go...

网友:
大家别离题了

网友B:
7楼绝对正解。《独立日》里是乱说的。

楼主的要求,理论上毫无难点,难的是楼主不懂电子。而且貌似也不玩模飞。
简单改,找到电位器(X52的X,Y轴是霍尔,不是电位器)的3根线,然后替换遥控器杆上的电位器线。但这个太山寨了。
稍正规点,用单片机读取杆位,做PPM编码后送给遥控器,遥控器打开教练功能。
最理想的是:带个笔记本,直接在电脑里显示FPV视频,电脑软件通过USB读取杆的数据,然后直接用串口或并口的管脚模拟PPM信号输出,然后接遥控器教练口。
这2个口现在的笔记本几乎都没有了,但可以用PCI卡转出来,用USB转串口的话,需要找全功能的USB转串口线。

最后一个,我以前学Borland C++ Builder的时候就差不多做到了,只是练手用的程序,所以问题不少。楼主想要的话,要么自己写,要么等论坛的其他程序高手写吧。记得有人发帖,写过并口出PPM信号的程序。
其实也没多难,一个USB读取函数+一个串口函数,写完估计都没几行。安下心,基础再差,你3个月内绝对写的出来了。

楼主:
基础再差,你3个月内绝对写的出来了。
楼主在找绳子准备上吊...

网友:
技多不压身。有目的,有兴趣,学的快。
你以为我是为什么学BCB的?
当初是为玩模拟飞行时能用上外置的仪表,需要上位机软件配合把飞行数据送出来,原理简单,可是没人做,于是就自己做。
学软件,就一个好处,不花钱,我一本书没买,资料是下 载的,软件也是下 载的,有问题上网搜,前后也就几个月的时间。

网友:
绝对杯具

网友:
用这个玩模型是不是太……除非在家里玩,要是出外场带这个+脚舵,有点累吧。但在家里用这个玩FPV好像又不太放心。美军无人机是不是用的这个?

网友:
我认为可行,继续探讨!

网友:
这个不用脚舵.Z轴,也就是尾舵就在右手上,也就是说
左手油门
右手 副翼,尾舵,尾翼

这样控制起来比遥控器方便多了,而且很直观

网友:
哈哈   什么时候方案出来了   也告兄弟一声   我也拿去改下

照片

我的杆

我的杆

网友:
我正在搞这个,摇杆部分很简单不是问题,关键是PPM信号输出,对单片机一窍不通。最近也忙就停下来了。
很希望有人能指教一下给个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7楼绝对正解。《独立日》里是乱说的。

楼主的要求,理论上毫无难点,难的是楼主不懂电子。而且貌似也不玩模飞。
简单改,找到电位器(X52的X,Y轴是霍尔,不是电位器)的3根线,然后替换遥控器杆上的电位器线。但 ...

老外那里已经有成品在卖了,total command,好像是这个名字,不过比较贵

楼主:
领4000刀的人买200刀的东西,领4000块的人买200块的东西,感觉是一样的。

考虑到兑换率的差别,我认为我还是买人民币标价的较为妥当。

网友:
楼主这句说的好。

22楼的自己看下舵机的信号格式就行了。不要用单片机,只会增加系统的复杂度,用串口的RTS或别的脚来模拟时序,都可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