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降低混控比例和降低D/R值有什么不同啊?谢谢 ...
新手提问!降低混控比例和降低D/R值有什么不同啊?谢谢!

楼主(2010-01-17):
以前飞雷虎50,现在准备飞600了,我想把飞机调整的不要那么灵活,以便适应一下。我是应该降低CCPM混控的比例(JR9X2默认的是60%)还是应该在大小舵角里把副翼和升降舵的值调低点?今天试了一下,没有调整CCPM混控比例,我把副翼和升降的D/R值由原来的100%降低到70%,同样也感觉到飞机比原来好操控的多。就是想问一下各位,我正确的做法是怎么弄啊?还有这两项设置有何不同?谢谢各位!

网友A:
CCPM混控是双向行程
D/R是 柔和度曲线,和行程无关
对吗?

网友B:
ls的不对
混控(swash mix)调整的是ccpm盘3个舵机进行副翼俯仰时混合控制的动作幅度,可以分三个来独立调节;比如Elev混控比是60%时旋翼可以前倾10度的动作,降低后比如40%同样的动作就只有小于10度了。该值不改变舵机总行程。
D/R(Dual rate)调的是每个方向的总行程,也就是限制指定方向上舵机的物理总行程,比如100%时是共90度的舵机臂形成,降低后比如80%那么最多能动作的角度就小于90度了,具体多少没有量过!该值改变舵机总行程。

网友B:
LZ如果想让飞机不那么灵活,其实很多调法!
看个人习惯了,如果每次喜欢大幅度的摇杆,或者摇杆到底,建议调D/R;如果是喜欢根据舵量来调整姿态,而觉得CCPM机器给一点摇杆动作就很大,建议调S.MIX
其实还有一个EXP曲线,这个也是常用的控制灵活度的,可以看看JR说明书,它可以控制摇杆在不同区域的移动比例,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