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甲醇发动机的问题.高手们请帮帮忙

楼主(2010-01-17):
提示:

网友A:
同感,我的三叶ASP46H发动机也是用了30%的后感觉不好启动了!

网友B:
20%的什么呢?篦麻油?硝基甲烷?成品油?自配油?

网友C:
不是所有发动机用油都是硝基含量越高越好。
硝基含量和发动机的压缩比是有很大关系的。排量越小的越容易体现出来。(因为越小的机器越不稳定)。
如果你继续想用30的油可以加一个缸头垫片减小点压缩比。
30的油跑小车车(09-18级)很容易爆缸的哦。

网友C:
你好好调一下化油器,换油要从调化油器的。
不知道你的机器化油器有没有副油针?我用过一次中阳12的发动机,它没的副油针,特别难调。后来就把它换成雷虎12发动机的化油器,它就有副油针,一调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