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YT500ESP尾吧抽风?

楼主(2010-01-17):
401+9254
原来一直以来都好好的
换了FY的皮带驱动以后经常抽风(表现为:机头向右小幅快速抽动,每秒2-3次至3-4次,大概10-20秒就会抽动3-4下)
检查了机械部分没问题。
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会不会跟静电有关?

网友A:
应该是皮带松了,打滑!!

网友:
调整皮带松紧试试........

网友B:
把陀螺下的海绵胶垫厚点试试
我的以前也这样,多垫一块搞定

网友C: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过刚才还看了个贴子有回复的说估计和电池有关系,我才想起来前几次飞的时候是有个电池起飞其来后会有严重的偏舵现象还以为是机子有问题了勉强飞完后换上其它电池就又没问题了,楼主明天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D:
检查尾推顺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皮带松了,打滑!!

皮带的确有点松,明天拉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陀螺下的海绵胶垫厚点试试
我的以前也这样,多垫一块搞定

刚换了皮带的驱动,陀螺仪贴了两块M3胶,的确很硬,没原装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过刚才还看了个贴子有回复的说估计和电池有关系,我才想起来前几次飞的时候是有个电池起飞其来后会有严重的偏舵现象还以为是机子有问题了勉强飞完后换上其它电池就又没问题了,楼主明天换个电 ...

不是电池的问题。在尾巴抽筋的情况下我还是飞了几块电池,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尾推顺畅吗?

尾推很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