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空,做了个消磁器

楼主(2010-01-17):
家里的钻头、游标卡尺等带了磁,很容易就沾上了铁粉,清理起来很麻烦。特别是钻头,钻出来的铁粉一直沾在上面,,非常讨厌。
      今天有空,翻出了一个完好闲置的vcd变压器,把硅钢片全部拆下,把次级线圈也拆了,重新把E型硅钢片装上,初级线圈串了个耐压630v/2UF的电容做限流(经试验,串个1UF的也足够了,耐压在400v以上),装上开关及指示灯,使用防水密封的接线盒做外壳(考虑到变压器器工作时会吸铁粉,所以要密封的外壳)。
       使用的效果非常好,变压器没有温升,消磁很干净。
       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有闲置不用的变压器,您也可以做一个。

网友:
鑽頭不夠鋒利..導致打滑就會生磁了..多磨磨鑽頭~

楼主:
做这个的目的主要是能解决家里所有磁化引起的问题。这个消磁器的效果比较好的,40*40的角钢架、大的锤子,都是一次过就解决了。特别是我的sony 21寸crt显示器,使用机器内部的消磁电路总是不彻底,左下角总有轻微的磁化,使用这个消磁器,总算是完美解决了。

网友:
意思就是保留原有线路,只拆掉次级线圈和输出部分?然后在输入部分随意位置串一个电容?
那个开关是后加的吧,是必须的吗?望楼主释疑

网友:
上个电路图吧,非常感谢。

网友:
时隔几年之后论坛又出消磁器

网友:
这个要什么电路图啊,你就找个EI变压器,把铁芯先拆了,把次级线圈拆了,装上E形半边铁芯,I的那一条铁芯不装,初级线圈串个电容,通电,ok

楼主:
音石网友说得正确。由于拆掉了变压器的I型一边,电感量减少,如果直接接上交流220v电压的话,恐怕变压器会发热,甚至烧掉初级线圈。串接电容后,利用电容的容抗对电流进行限制。1UF的电容,可以限制电流不会超过66毫安,2UF可以限制电流不会超过130毫安。电容可以使用常见的风扇电容,容量不是很严格的,很随意。
    其实,次级线圈不用拆除也可以,处理好线头,不要短路就可以。开关和指示灯也可以不用装。
    需要注意的是,变压器通电后,会吸住一切铁质导磁的物品,所以,做好封闭、绝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些吸住的物品,在断电后,磁性消失,可以抖落清理。

网友(2010-02-19):
 神奇的玩意

网友:
这两天钻了几个洞,钻头上也有很多铁屑,我是用刷子刷

网友(2010-09-15):
多谢楼主。回头找个变压器试试。

网友A:
注意电容要加泄放电阻,拔下插头后暂时不要接触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容要加泄放电阻,拔下插头后暂时不要接触插头

也可拔下插头后,顺手碰一下导体短路下插头

网友:
留意中~
有时间就照着做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马上学做一个。台钻的台面总吸铁碴,正在想办法,有时用磁铁吸,去不了根,反倒磁化得更历害。

网友:
LZ,请教下变压器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