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LAMA到货,立马炸了一对浆

楼主(2010-01-17):
今天大LAMA到货,发觉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稳,好在我有先见之明,先把机壳拆下,一开始悬停非常困难,后来调了倾斜盘拉杆之后好了很多,不过室内悬停还是非常困难,顶多四平方米内悬停十几二十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N记6300

发哥别耍酷烧钞票点烟了,快帮我指点指点,大家的大LAMA是不是差不多这种情况?我自己第一次飞直机,并且第一次飞这种四通双桨。大LAMA们玩家说说你们的情况啊。。。。。

网友:
拉马没玩过!
慢慢玩吧!相信你行的!

网友:
应该玩450以上的,这个太小了!

网友B:
LAMA还是别玩了,先模拟器直接450吧~

网友:
看过了,为什么把壳子拆了飞呢?
    是不是怕炸坏,你应该看见那个鸡鸡,拆掉机壳后,身板较高,上下一样宽高,总的感觉,太高,着陆的时候有点老火,飞抵了,来回晃,飞高了,没壳子,姿态不太好控制,转两圈,头尾不太好分辩的情况下,很容易错舵,所以炸鸡也就难免了,你说刚飞这种的话,这很正常了。
     建议,这个控有模拟线加密狗,你在网上下 载个G4(RealFlight G4 + 2 Addons + Dongle v3.1 + Update 4.00.051
)飞行模拟器,安装在电脑上,好好练几次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PC兄,我的大LAMA到货后没做任何调整,
机器并不能很好的悬停,甚至刚离地就偏航,
后来检查了发现两舵机的拉杆不对等长,误差3MM左右,
后来我调整后,再加上控上面的微调,
JJ能顺利起飞并能在约1.5米高度悬停约十几二十秒,
但是并不是十分稳定,悬停容易飘忽

我用大LAMA自带的模拟器感觉怪怪的
我下 载G4模拟看看先,

PC兄,我可以加你QQ吗?我的QQ号已经PM给你了

楼主:
没找到合适的G4连接,又或者没种子,晕死
各位达人给个可下 载的连接过来吧,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大LAMA到货,发觉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稳,好在我有先见之明,先把机壳拆下,一开始悬停非常困难,后来调了倾斜盘拉杆之后好了很多,不过室内悬停还是非常困难,顶多四平方米内悬停十几二十秒

若调整正确的话,应该是很容易飞的。

网友:
这个如果都不觉得稳,单桨就别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MA还是别玩了,先模拟器直接450吧~

还不如直接上600

网友:
看飘的方向,控微居中,还得调。另外,浆在浆夹内不要太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调试完毕,真不是一般的稳,是超级稳!悬停约3分钟左右的过程中,只需要打几次小舵量而已,下一步就让它脱控!

网友:
很厉害哦,这么快就OK了,我的机机炸过了,配件回来,找了模友给装好的,一方面自己不会拆装,另一方面手上一个工具也没有。
   不过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篇调V4的帖子,我想应该是一样的,于是又对照了本机说明(不是020的说明,好像是004的说明书),把2个调试方法看了,都差不多,自己动手用了一中午时间就OK了,基本还算满意吧
   相互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