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

楼主(2010-01-17):
新人向各位大大们问好,我最近中毒已深了,想进床,可家里是民用电,各位大大们是如何解决三相电机接民用电的?听闲置设备处老板说,电机换个接法,配上电容就可以了,这种改法电机的使用性能是否会打折?

网友:
当然会打拆!买个单相电机换.三相电机也可用变频器来驱动

网友:
h会一定会,我就买不起变频器,1.1KW电机加个60U凑合用,发软,发热。

楼主:
那请问,如个人想开通三相电,要办那些手续,开户费用大约多少呀

网友A:
开户要身 份 证原件.房产证.土地使用证.初装费3000.电力企业押金3000.杂费2000[含给施工人员送烟.喝饮料.现场盒饭.完工后请客吃饭.桑拿洗浴...都是潜规 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户要身 份 证原件.房产证.土地使用证.初装费3000.电力企业押金3000.杂费2000[含给施工人员送烟.喝饮料.现场盒饭.完工后请客吃饭.桑拿洗浴...都是潜规 则]
我这1000大洋搞定,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
^_^      变频器最方便

网友:
在家玩如果电机功率不大,建议还是上变频器

网友:
拉三相电源还要看动力箱、电缆等,我以前拉过用了4800,主要是电缆,因为不可能有正好就近的主线。而且拉了电源就不是你的了,如果你以后搬家,这个电源是不能让你移走的,还不如直接换个电机最省事了,就是用变频器也是你的啊

网友:
听大家的吧!380V接入可以,但是潜**受不了啊!电老虎碰不得。小心被“潜”了。

网友:
有魄力

家里要上380
不过我家楼道里有个大大的配电箱
我一个电工朋友说,
这个就是380的,
直接接到家里就可以用了
据说那个是电梯的备用电

网友:
家里玩有必要用380V的电吗?感觉普通DIY220V市电够了!

网友:
单相220 V 电机难道没有吗,非要三相电机。

网友:
空调就是三相的。

网友:
不能为一个电机就接入380V的电吧,如用线不多还行,买个变频器吧

网友:
现在居民楼都是三相五线制的,每个单元一相电,不用找电业局,找物业或单位电工烟酒烟酒,再拉2相即可,如果恰巧总电源就在你在的那个单元就更好了。
对于1kW以下的小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不仅可以作三相运行,而且也可以作单相运行。 1. 电动机单相运行时的连接方式 (1)三相绕组的三角形连接 如图1所示。将电容器并接在三相绕组的任意一相两端(图中接在U相两端),然后220V市电加在电容C的一端和V2与W1的交点处。这样,电机就可旋转,如需改变电机旋转方向,则可按图2所示连接,将市电从电容器的一端调换到另一端即可。 (2)三相绕组的星形连接 将电容器接在任意两个端子上(如图3中接V1、U1),220V市电则加在余下的端子W1和电容C的任一端上。这样,电机就可旋转。如需改变电机转向,则将市电的一端从U1换接到V1端即可(如图4所示)。 2. 电容器的容量选择 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作单相运行时,所选电容容量一定要合适,若太小则旋转无力,启动困难;太大则回路电流过大,导致电机过热。一般电容容量值选择如附表所示。 如果不查表,也可以按经验公式获得:当星形连接时,所需电容容量C(Μf)=P(W)/17,C的单位是μF,P的单位是W;当用作三角形连线时,所选电容容量C(μF)=P(W)/10。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仅供参考
http://www.3811111.com/bbs/dispbbs.asp?boardid=78&Id=174346
http://qkzz.net/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3100&ID=316794

网友:
还是买变频器核算,750瓦的200多元,我在地摊买了一个松下750d仅用了50元,你到拆电机的市场去逛一逛,有可能买到很便宜的。

网友:
你玩玩小机床不就行了吗,搞那么复杂。

网友B:
现在只要开户费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要开户费500
那是不可能的!给美金都不一定能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户要身 份 证原件.房产证.土地使用证.初装费3000.电力企业押金3000.杂费2000[含给施工人员送烟.喝饮料.现场盒饭.完工后请客吃饭.桑拿洗浴...都是潜规 则]

还得排队,还要几十块/KW的增容费

楼主:
谢谢,热心的大大們,昨天稿了个1.5KW的单相电机,高速的,正好用在我的多功能木工机床上。11月本地的一人,转我一台仪表车,250元,带三相电机,当时没要,就因为是三相的。现在想想真可惜了

网友:
250元,是什么车床呀

网友:
同问,还带电机,厉害

网友:
我这里乡下要1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的大大們,昨天稿了个1.5KW的单相电机,高速的,正好用在我的多功能木工机床上。11月本地的一人,转我一台仪表车,250元,带三相电机,当时没要,就因为是三相的。现在想想真可惜了
卖掉三相电机,留手扳自己用就赚了

楼主:
这个是卖家发的照 各位大大看下,值不值,打算明天去问下,还在不在

网友:
容易,弄个三相发电机,用单相电机拖动,出来的就是三相电了..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我姐夫收了人家一台十几千瓦的柴油发电机组,带柴油机和配电盘,还是好的,他手是人家工厂倒闭卖出的,才一千,天哪,我说卖废铜也不知这个价,简直比废铁还废铁,他放在家了也是没用。
唉,要是几千瓦的汽油三厢发电机我就收了,这个,太大了

网友:
我的才200大洋就好了

网友C:
买个新单相电机才2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新单相电机才200块

一般没有这么便宜的,基本上300不到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