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P51全油门狂炸 有图!!!加了视频

楼主(2010-01-17):
25级P51 第二次起落的时候 油门失控 而且是在全油门位置 考虑到油还能再飞5分钟左右 沉着冷静地在着陆地点上空圈了几圈。。。如果我以大角度全速下来
发动机
机架 机头 桨。。。铁定报销!如果我很远的地方 慢慢降下来 虽然速度也快 但对面冲击力会小很多 大不了就是桨和起落架报销!好就这么办!果然 虽然速度还很快 但是稳稳地贴到的地面 也没跳起来 发动机还在狂转 考虑到当时飞场有几个零散的人 离了有大概有十来米远 但是 为了避免伤人事件发生 宁可毁机 绝不伤人!我推了一点杆 桨直接处地 整个飞机翻了一个个。。。。结果 不说了 大家看图 拿回家检查 发现是油门
舵机
插头从接收里掉了 请教高人 这个应该怎么固定?
机关蒙皮花了 没伤着骨架 看来这空机做得比较结实哈哈 损失一只桨 一对发动机架 其它地方完好!
手机拍一段视频 将就看看吧 大家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mHIs9XEsS1g/

网友A:
我晕,你就不能在空中盘旋到油尽,熄火降落啊,你这机机炸的冤啊

楼主:
别看这是空地 但随时都可能走来几个人 天气好 大家都跑来晒太阳 什么时候油烧完 掉什么地方 心里没个准数啊 而且供我降落的就这么宽一条泥土路

网友B:
看样子 倒飞炸的吗

网友C:
油门失控的时候的处理
如果发现油门失控,应该立刻拉高飞机,飞机高比较安全万一熄火可以有从容的时间滑翔进入降落跑道,
然后尽量在跑道周围矩形飞行,这样的好处也是最快能进入降落航线
第三注意听发动机声音,如果听到咳嗽,或者转速突然升高了,就要注意了,最快速度进入第三角降落角度,熄火后从容降落

楼主:
感谢机修大哥提醒 以前没遇到过油门失控 没经验啊

网友D:
很多人都会在那样的情况下,不知所措,看来还是要头脑清醒,想出最好办法,呵呵!!!!

网友E:
油门失控,就在天上盘旋,油没了再下来,哪有你说的那么玄乎。上周我朋友的飞机也是油门舵机连杆松了,飞了20分钟才下熄火下来。

网友F:
   还好没伤到人啊。可惜飞机了啊。不过你比我强啊,我的190周日飞的时候安全降落以后。呗旁边看热闹的人给我用脚踩了。郁闷啊。(还是个农民工)还好伤的不大,连夜修好了

楼主:
哈哈 让人踩了一脚最郁闷

网友G:
5楼说的有道理, 我又一次也是先油门失控, 好在低油门, 采用的也是飞四边, 不幸的是第五边落的时候, 完全失控, 方向什么地都不管用了, 落地后直接冲到马路边撞在马路牙子上了.
原来是接收没电了.

楼主:
吸取教训啊。。。。

网友H:
组装飞机一定要注意插头之类的东西一定要安装牢固,接收机弄好后可以把所有舵机线用扎带绑起来,那样单独掉下来一根的几率就会很小了!仅供参考。。。

网友I:
小心为妙,呵呵!

楼主:
不怕各位笑话 我就是去年8月入魔的 9月才开始爽飞。。。新手来的啊

网友J:
要是电的可以有油门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