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CB180的尾电机太脆了

楼主(2010-01-17):
华科尔CB180的尾
电机
怎么这么容易烧坏啊! 飞了差不多20个 起落 已经坏了2个了 自己今天拆了开开 里面有一边的电刷 烧没了!想自己弄个铜片 做个刷 焊上去 不 可行不可行?? 加段视频 最后就是尾电机空中烧坏 自由 旋转落地!
不会传视频 大家点土豆网 自己看吧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moadB45se4/
有会的帮忙传上来 谢谢!

网友A:
有知道的前辈,出来指点下!

网友B:
先检查一下尾传动轴及齿轮!

网友C:
安全意识太差了,飞机都开始打转落地了还不收油。明明尾巴都不转了还在试,对你的行为挺无奈的

网友D(2010-05-19):
偶是 新手 想进4G6 ,看你的情况 我感觉是 你的尾轴有机械问题。可能是动态变形 阻力大、做电刷要用好的 黄铜。弹性导电都好 然后加碳点 ,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E:
换无刷的吧,现在已经有无刷的套件了

网友E:
还有种解决方法,换CN12

网友F(2010-08-02):
回复 网友E:
180D的无刷套件得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