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dx7 是不是只有美国手??没有日本手吗?

楼主(2010-01-18):
spektrum dx7 是不是只有美国手??没有日本手吗?

                                                                      谢谢!

网友A:
原装的全部美国手,日本手就买DSX7

网友:
没有货啊

网友:
买来自己改吧,但要求它千万别坏,因为拆过就没保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全部美国手,日本手就买DSX7

我用的就是原装日本手。。。。

原装的有Mode1,  Mode2,买Mode1就是日本手。

关键是国内的商家不怎么进日本手的,你找个大点的商家定一台日本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原装日本手。。。。

原装的有Mode1,  Mode2,买Mode1就是日本手。

关键是国内的商家不怎么进日本手的,你找个大点的商家定一台日本手就是了。

你好,请问可否将你购买dx7的厂商pm于我? 谢谢

网友:
我那台原装DX7,回来就是mode1日本手。
后来被我改成美国手

网友:
SPEKTRUM DX7 , 厂家有生产日本手的版本,  建议LZ去网上搜寻下,  应该可以找到原产日本手的......

网友:
DX7不错的,最近也准备收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可否将你购买dx7的厂商pm于我? 谢谢

你好,我不是在大陆买的,如果你在大陆买,可以在TAOBAO之类的上面找代理DX7的商家为你代购

网友:
可以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