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有谁用四驱车的电机成功DIY自由飞?

楼主(2010-01-18):
我的四驱车的130+350mah最大电流为3a的镍隔
电池
+3cm的小风扇软桨。用DIY70cm翼展的翼龙,每次就只能平飞20M左右就明显调高度了。

网友A:
好深奥的话题 直接不明白

网友B:
桨小 电池重又没出力

网友C:
电机经过原配齿轮箱减速后扭矩很牛的 可以配大桨
同时改造之后的电机力气和能承受的电流也大

网友D:
淘宝上此类飞机比比皆是。曾经像弄个来改遥控,可是实在太小了

网友E:
原帖由
niba3721
于 2010-1-18 11:05 发表
桨小 电池重又没出力
觉得有道理,3cm的风扇浆感觉不行。我用掌上小车的6mm电机直驱3cm浆的自由飞,12g的AUW出手3-4米后可以改为爬升状态。130电机感觉要用合适的减速组配大浆。

网友F:
me 玩过自由飞 双翼的 130电机 翼展50 机身45 机身桐木杆 机翼顶塑板 加我QQ781491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