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遥控器

楼主(2010-01-18):
请问要想自己制作遥控器可以么 ,如何自己制作遥控器

网友:
楼主想控制什么?淘宝有遥控模块卖的,很便宜,看楼主ID好像是泰安地区的吧。

网友:
汽车的吗? 发射接收好象是 15块钱一套

网友:
 不知道玩具汽车的能做嘛?

网友:
LZ要说具体点,
不同用途的差别很大。。。
但归根到底一句话,都能自己做。。。

网友:
是啊,遥控器范围大了去了。
你要说远望六是个遥控器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都是买材料回来自己拼

网友:
我也想要个简单的遥控,可以控制自己正在准备造的小车上.接收机有四个单相的正负输出即可,外接四个6V继电器控制,A对继电器控制主电机的前\退,B对继电器控制转向电机的左右转.家里有台小雷达玩具车,本来想利用起来,可是发现接收板连接电机的部分只有两根线,看来是通过板里的正负极变化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的,这样如果外接继电器的话,不管是按下前进或后退,只有一个继电器工作,无法通过它来实现反转了.本人对电路不懂,还请各位指教这板子可以改成四路独立电信号输出的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原有的板子电机输出部分可以控制2个继电器,分别在2个继电器的线圈上串接二极管,极性相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有的板子电机输出部分可以控制2个继电器,分别在2个继电器的线圈上串接二极管,极性相反就可以了
谢谢XTGJR兄弟的指教,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应该是用开关二极管吧,它的种类据说很多,到底该选用哪个型号的?电路电压不大,玩具车的电池是4.7V的.还请赐教.

网友:
都不知道想遥控啥。。。

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XTGJR兄弟的指教,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应该是用开关二极管吧,它的种类据说很多,到底该选用哪个型号的?电路电压不大,玩具车的电池是4.7V的.还请赐教.

就普通的整流管就可以了,比如1N4001~1N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