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md922 延时如何设定?

楼主(2010-01-18):
450 p750+md922 延时如何设定?
750 延时越高(尾舵打多)对舵机要求越高(越好)还是反之?

网友:
md922是数码的,不需要延时设置

网友:
延时调整为零即可,设置为数字舵机模式

楼主:
你们说的都是401,gp750似乎不是这样的。

网友:
GP750和922不用设延时。

922的速度够用。

网友:
就是数码舵机在打方向杆时尾巴有回弹的话(尾舵机速度跟不上)也要适当调整延时。

网友:
9650需要设延时吗?

楼主:
楼上我听说过9650,可以适当增加延时,效果更好

网友A:
9650如果设延时的话,是不是DS要放在OFF位?

网友B:
数码舵机不用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9650如果设延时的话,是不是DS要放在OFF位?

ds 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舵机不用延时!

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说明你道行还不够。9650在401下可以适当延时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东西。
自己可以搜索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码舵机不用延时!
你可以用用试一试,适当调调延时,调到尾巴打方向舵不颤抖(或减少)。尾巴更稳而且非常跟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