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克舵机的电机能换电刷吗?

楼主(2010-01-18):
InoLab 202MG的电机坏了。这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拆过坏掉齿轮的、坏掉电路板的舵机尸体。这次实在没有了。为了一个电机买一个新的舵机实在不甘心,所以网上买了一批65MG的替换电机。其实原来的电机也就是电刷完蛋了,所以有时转有时不转。

还没开始换,就看出问题来了。电机外壳的尺寸倒是一模一样,但是接线柱的位置不一样。65MG的电机接线柱是在45度角的位置,202MG在0度。这个明显没有办法焊到电路板上去。于是打开电机后盖,想把新电机的电刷换上去。两个电机的电刷都是一片金属片(貌似202MG是镀银的),嵌在后盖的塑料槽里面。我用镊子拔了一下,貌似根本拔不出来,还把电刷弄得变形了。这个电刷实在是太细小,太脆弱了,如果暴力拆卸和安装,即便能够装上去,肯定也会严重变形不能使用。

不知道哪位高人能够指点一下更换的方法?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建議直接換電機﹐如果換電刷搞壞電路板就得不償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直接換電機﹐如果換電刷搞壞電路板就得不償失啦

买不到电机啊。我不是说了吗,我在这之前已经换了两个电机了。焊下电机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换不成无刷,你还得用无刷驱动!

网友B:
淘宝有202MG的代换电机,你自己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202MG的代换电机,你自己搜索下

以前有。凯旋模型卖的,早就下架了……

网友:
这东西 还是 不换为好  一个舵机很容易带给你 超过10个舵机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