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相机改摄像头的高人

楼主(2010-01-18):
请教用相机改摄像头的高人指点下,要怎么改,效果咋样,谢了先

网友A:
效果一般般,还太重了。建议不改。。。。

网友B:
相机的CCD是不错,但是他输出的AV信号实际上还比不上很多摄像头,如果不是既要FPV又要航拍就没必要了

网友C:
改了,但有不少环节容易损坏!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BC%D1%C4%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