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ma独立设备改无刷!!!!!我是天八的控!!!

楼主(2010-01-18):
本人曾经用科乐科的四合一成功改过无刷lama,可由于干扰严重,遥控距离只有20米,由于近期买了天八,2.4g,,于是准备改全独立设备的2.4glama,我的设备是:1818无刷马达 xxd10a电调, esky0704陀螺(全新买的) 好象是西安v尾混控,天八遥控,6通接收,!!!!
在论坛里看过各位高人改的全独立无刷lama,我也照着图纸开始改了, ,
我的天八设置的是固定翼模式,舵机操作都正常,加油门垂直起降也正常,可一打第四通道(方向通道)遥杆时,整个飞机像疯了样,疯狂自转,陀螺仪上面的拨动开关是打到norm位置,旋纽已经打到最小(-),,调试了很久都不管用,于是进入天八的设置菜单,里面有个"舵角设置"调整里面的"方向"通道 左100% 右100%  两个数值都调整位15%左右.,试机,比开始好多了,可还是不行,一打方向(第四通道)遥杆时,飞机能转,可我停止遥杆时,飞机确停不下来,起码还要多转半圈多才能停下来,像有惯性一样,我知道肯定是陀螺没锁住尾,是飘的,可也没办法了,把v尾混控输入输出的方向上下交换接线,飞机都不能自检查了,所以我基本确定我的接线应该没问题是正确,想请教高人帮帮哦!!看是我那里设置不对,还是那里搞错了!!在此谢谢了!!!

网友:
陀螺方案的必须用高级的控,就是需要能调4号通道(也就是陀螺通道)的舵量.我的是6EXHP,控里的设置是:4号通道舵量左右都是50%,电直模式,1-S,其他的么什么特别的设置,螺距,油门曲线都是0 25 50 75 100.陀螺上的正反开关不能设置错,感度先50%试试,根据情况慢慢调小或大,其他的没什么特别的,祝你调试成功,飞行愉快!

楼主:
谢谢上面的兄弟,可我的天八控也确实是这样设置的,老感觉0704陀螺锁不住尾,空中转向像在溜冰,很有难度啊,哎,,,,,,回家再试试,,,天八控中有个高级设置,里面有个陀螺仪设置,可里面默认的是第5通道,我于是把陀螺仪就接第5通道,可调来调去,控里面的设置也无法把尾锁住!!,还不如我接第四通道效果来的快,!!请那位兄弟用天八控改过无刷Lama来说说!!!!!!!你们用天八加独立设备改的如何???

网友:
第5通道是来给0704B调感度用的,0704感度调节就在陀螺仪上面呀,不能把0704的线接到第5通道去,

楼主:
谢谢上面的兄弟,昨晚回家又耐心的调试了下,稍微好一点了,可还是感觉锁不住尾,陀螺上面的旋纽稍微多+一点点,就左右左右不停的摆动,调小一点要好些,可锁尾不住!真有点烦!!!!

网友A:
我改的也锁不住,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1102,要不你用GY401试试,看看用好点的陀螺是个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
不知用6EX改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的也锁不住,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1102,要不你用GY401试试,看看用好点的陀螺是个什么样的效果?

   太夸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