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004 用 7.4V 锂电,有刷尾巴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楼主(2010-01-18):
我的 004,用 7.4V 锂电,整体表现还不错,就是尾巴有点锁不住,
猛加油会跑,估计是尾电机功率小,响应速度慢所致(用的我几年前买的金属刷尾电机,可能功率偏小)。

想花最小的代价升级下尾巴,目标是获得良好的锁尾性能和合适的使用寿命。
各位达人,帮我看看哪种尾巴升级方案最优?

1、004 原装碳刷尾电机+减速
2、丘比特DTD 直驱尾电机+丘比特直驱尾桨(不知适合 7.4V 锂电用不?)
3、Esky  CP3 原装直驱尾电机+直驱尾桨(CP3 设计电压是11.1V,不知这电机 7.4V下能锁尾不?)
4、GWS CN12 尾电机+ 4025(同样,不知适合 7.4V 不,整体价格略贵,桨不好装)

从价格和方便性考虑,目前比较偏向用 Esky  CP3 原装直驱尾电机+直驱尾桨
就是不知设计于 11.1V 的电机,7.4V下用性能如何?。。。

网友A:
分不清真假CN12就搞第4套方案,分的清的就搞第2套方案。(本人正实施的是,第2套方案,注意一下丘比特已经出了新款的玻纤板做的直驱尾架,固定环已不再容易滑丝了而且固定的更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不清真假CN12就搞第4套方案,分的清的就搞第2套方案。(本人正实施的是,第2套方案,注意一下丘比特已经出了新款的玻纤板做的直驱尾架,固定环已不再容易滑丝了而且固定的更牢固)

第二套 可以用在 7.4V下吗?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不清真假CN12就搞第4套方案,分的清的就搞第2套方案。(本人正实施的是,第2套方案,注意一下丘比特已经出了新款的玻纤板做的直驱尾架,固定环已不再容易滑丝了而且固定的更牢固)

我准备直接装在 004 尾架上

网友A:
丘比特的那套和004是通用的,直接用那个黑色的小短桨就可以了,CN12我一直用在7.4V以下已经快半年了还好好的,理论上在11.1V下会折寿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丘比特的那套和004是通用的,直接用那个黑色的小短桨就可以了,CN12我一直用在7.4V以下已经快半年了还好好的,理论上在11.1V下会折寿一倍。

你的 CN12 用在 7.4V 下配什么桨? 4025? 不好装吧。。?
看来还是丘比特那套最方便。。。

网友:
我用的就是丘比特的那个套装,那个电机叫N40电机,桨是5元一个那种黑色的。

网友:
ls你飞的是什么飞机??主电机是什么的 cn12 配4025锁的住尾巴吗??

网友:
丘的尾桨很容易坏。没事用4025的。

网友:
没错,丘比特用DTD套装马达加4025,效果一定很好,我用原装的马达都很好何况DTD。

网友:
我飞的是九鹰218A改的主无刷,无刷后原装的小N30电机明显感觉锁尾吃力了,就升级的N40.电机很耐用,塑料桨是加纤维的比较脆硬,要多买些备着。

网友:
帮顶一下。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什么桨。

我用的是木桨。实测螺距 只有7。5度左右。370强磁电机 7。4V电压。

也想改一下尾电机。

看了一下,感觉CP3的尾桨 自带一个联接头。7-10元。感觉价格很合适。  不知道CP3的电机如何。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老版004(镍氢)改用锂电,感觉一开始还好,但最近老是不行,尾电机功率不足,油门一抬就没动力了

网友:
最好的方案?
本人觉得我那个轴驱的方案最好了!
就是改起来比较难,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网友:
黑人啊你那个尾巴我看还是抓紧申请个专利吧,外一哪天哪个商家瞄上了这个系统咔嚓一下子就给批量了,那你可就后悔莫及喽

网友:
黑人大哥啊,那个软轴传动效率高么?

网友:
004电足的时候和不足的时候机身旋转方向不一致,能解决?换个独立的陀螺仪?

网友B:
如果LZ四面悬停都很稳定了,想飞个小航线又不想担心尾电磨损,建议参考老帖改双无刷,0704B陀螺就行

不过需要一定DIY能力哦,跟1颗6通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LZ四面悬停都很稳定了,想飞个小航线又不想担心尾电磨损,建议参考老帖改双无刷,0704B陀螺就行

不过需要一定DIY能力哦,跟1颗6通控

室外我飞 450的,004 纯属冬天室内娱乐用。。不想太折腾。呵呵
今天在家飞了朋友的 SRB,可真是安逸啊。。。可以飞小航线,
而且对家具没杀伤力,所以也没什么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