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NC雕刻机如何实现X轴向2台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0-01-18):
大家好,不才在这里向大家虚心请教下图的CNC雕刻机如何实现X轴向同步运转。这种结构的机器在X轴方向是2台步进电机。不知道如何实现2台电机一起运转,是否在驱动板上实现,或者利用驱动软件实现。

另外这样结构的机器有什么优缺点。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应该是给驱动的信号线并联或者软件里把2个轴同步
不懂,猜的!
楼下来!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继续问,谢谢。

网友:
mach3 里有2轴联动设置

网友:
这种方式步进电机机械结构并联的连接不是很复杂,不要用软件调整,有累积误差,会出问题的。
具体连接方法:
1、每个步进电机要单独一个驱动器,同一牌号和规格,细分电流等参数设置要完全相同,
2、两个驱动板的步进脉冲和方向信号共用一个,要有光隔离输入接口,脉冲最好串联使用,方向可并联。
3、零点检测信号只要一组,不要两侧都安装。
4、步进电机速度要设置保守些,保证绝对不要丢步。
5、适合轻负载和两侧均匀负载场合

这种结构一般是不太经常采用,是权宜之计,不过结构简单。

网友:
我也来回答
首先楼主说错了,这个应该是Y轴,我现在就在做Y双电机的雕刻机。
其次接法也相当的简单,楼上说的对,步进电机是要单独配一个驱动器,同一牌号和规格,细分电流等参数设置要完全相同,然后就是控制卡出来Y信号直接分接2个驱动器就可以了。
至于精度则不好说,这个应该取决于电机和驱动器,只要这两个没什么问题,感觉楼上说的丢步问题应该不存在,因为每一个脉冲信号的能力不会储存下来,也就是每移动一步的力量是2个电机的中和值,慢的会被快的带动,或者快的被慢的给阻挡,在下一个脉冲之前两边的力量会先平衡的。
这种结构应该用于重负载或者X轴距过长的才是。

网友:
两个丝杠用同步带和带轮连起来貌似更合理一些,价格也不贵。

楼主:
感谢6楼 、7楼、8楼的指点。

我是一名CNC雕刻机的初学者,虽然制造过几台价格不菲的CNC泡沫切割机(自己比较败家)。但是对于CNC雕刻机还是比较陌生的。上面图中的机器制作起来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而且构造简单点,机加工的部件不多。

我打算加工的东西主要是泡沫和中密度板,加工范围在1000*500*150 不知道这样的机器能否满足要求、后者是否能满足要求。毕竟也要几千块钱的投入,怕不成功糟蹋钱。

谈谈我对这台机器的认知,不妥指出大家多多拍砖。

Y轴只用一根光轴我感觉还是有点不够的,我想单侧采用2根25mm左右的光轴。打算选择86的步进电机。

我制作过CNC泡沫切割机使用的是成品驱动板和接口板,继续问个弱智的问题3轴的CNC雕刻机是否也需要接口板(我在淘宝上看到很多成品的雕刻机驱动板,但是没有看见接口板)。此问题纯属弱智,请砖头伺候。哈哈哈

再次感谢大家的鼎立支持,继续寻求你们的帮助。

网友:
网上卖的成品驱动板一般都不需要专门的接口板的。单轴,2轴,3轴等驱动板。

网友:
呵呵,挺有创意的结构

网友:
bdya  你好
可以 留下 联系方式吗
我有问题请教!!!!!!!!
谢谢!!!!!!!!!!!!!!!!!!!!!

网友:
一个驱动器驱动,两个步进电机串联使用。

网友(2012-01-07):
好强大的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