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莫式柄的问题

楼主(2010-01-18):
我的西马特x1的莫式柄是 长63 大头17.86 小头是14.86 这个规格是莫式2号 还是莫式3号 说明书写的是3号 老师们给讲解一下. 谢谢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 解答

网友A:
西马特X1主轴锥孔应该是莫式2号的,楼主买配件的时候一定要先看清楚。最简单的做法是用2号或者3号的锥柄往主轴里套入试一下就知道了。2号锥孔绝对装不进3号锥柄的。切记。

网友B:
莫氏锥度:
号数 锥度C 外锥大径基本尺寸D
0 1:19.212 9.045
1 1:20.047 12.065
2 1:20.020 17.78
3 1:19.922 23.825
4 1:19.254 31.267
5 1:19.002 44.399
6 1:19.180 63.348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3 8老师解答 有问题还要麻烦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sy老师的精确解答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好?不会的.谢谢

网友D:
原帖由
fangmin226
于 2010-1-18 18:27 发表
老师好?不会的.谢谢
这个老师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0000老师好? 只要回帖就是好

网友E:
自己不懂,不会,记性不好的;最好不要随便回答别人的问题,实在想回贴挣分的话,也可以用不是很肯定的口气回贴,以免误人

网友F:
西马特x1用的是莫式2号柄,本人正在用此小铣床。

网友G:
直接问“*****是几号锥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