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问拉力线的问题

楼主(2010-01-18):
我的微风在空中滑翔的姿态很好,但只要一加油机头就往上冲,请问我要把电机向下调还是往上调呢?

网友:
下?前拉:如果发动机安装高度高于机翼,需要上拉,因为高于机翼的向前拉力产生低头力矩,需要上拉以克服,装得越高,需要的安装角越大
         发动机低于机翼,需下拉,低于机翼的向前拉力将产生抬头力矩,需下拉以克服
         发动机处于机翼中间,可不拉
我也是菜鸟。等高手确ren。

楼主:
请高手帮帮忙吧,最好是图文并茂。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如有不对,请老鸟指正!!

楼主:
谢谢LS,以上说的是发动机前置的情况,如果发动机在飞机的中央部位(如翼龙)请问情况有何变化呢?

楼主:
请哪位帮我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