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机震动厉害

楼主(2010-01-18):
下面的2个桨调成一条直线,起飞后油门推到一定程度开始震动,再大就不震了,下来看,下面的2个桨与桨夹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成一个很小的角度,也就是给甩歪了,每次都这样,咋回事?

网友A:
先用手掰动两个大桨夹,是否上下晃动。如果松,想一切办法把它们到尽量不晃。
然后,小推油门转起来,看大桨夹是否在一平面上,检查大桨夹是否变形。如果大桨夹变形,就会看到转动时一高一低。如果是,换大桨夹。
最后,仔细拧球头扣,调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