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机震动厉害

楼主(2010-01-18):
下面的2个桨调成一条直线,起飞后油门推到一定程度开始震动,再大就不震了,下来看,下面的2个桨与桨夹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成一个很小的角度,也就是给甩歪了,每次都这样,咋回事?

网友A:
这是正常的,桨叶是靠离心力自动甩直的,低速是没有完全甩直所以会有震动,转速高了就自动甩直了。所以桨叶不能固定死,应该可以在桨夹中自由转动。

楼主:
我的问题是,一开始是直的,转速高了就甩歪了。

网友A:
旋转中的桨会自动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