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最小巧的白光烙铁(烙铁也算模型工具吧?可以在这里发吧?)

楼主(2010-01-18):
   大家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肯定有很多要用到烙铁的地方,这里介绍一种非常好用的白光烙铁。以前一直认为烙铁就是烙铁,不知道不同的烙铁会有这么大的差距,直到用了白光烙铁,真的觉得很爽。优点是加电10秒可以焊接,头尖、易挂锡、不易烧死、寿命长,缺点是要带一电源,携带不方便。
     首先搜索了大量关于白光的帖子,筛选了很多电路,最终选择了下图的电路。关于电路原理,请参考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d.php?tid=26282&highlight=&page=1&sid=y96Q8zkV

   先理解了电路原理最好,理解了就知道哪些参数是可以自己改变的,比如说上面的R4 68K,我用的47K也没有多大影响;50k可调我用的100k可调,低温用于融化热熔胶;Q2我用的笔记本电池电路板上拆的TPC8107,只要是P型场效应管,电压、电流适合就可以;三极管也不一定用9013

还有一些其他版本的电路

以上原理图来自手电论坛,在此感谢以上电路作者和电路原作者。

制作开始,先将万用板切成合适大小,将铜箔用美工刀一分为二,划好的铜箔间距刚好对应8脚贴片元件的引脚,可以将间距划大点便于焊接。

焊接过程从略,先焊接LM393,然后一点一点往后面焊,要非常小心,因为元件排得相当紧密。焊接好的板子比卖的成品板还要小得多。当然,其实并不需要焊得这么小的,只是挑战一下自己。

接线如下图所示

解决电源问题,其实用笔记本电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既然说到要打造最小巧的白光烙铁,当然就得做另外的选择,因为笔记本电源感觉大了点。前段时间在手电论坛发了一个求助帖,询问12v射灯变压器能不能作为白光烙铁电源的问题,大多数人持否定态度,经过本人试验,答 案是能!关于电子变压器,请参考论坛gale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blog.php?tid=132920&page=1

最好将红圈处的另两个快速恢复二极管补齐,效果要好些。

此电子变压器原次级绕组10圈,空载电压18v,加绕到15圈,空载电压24.5v,带白光电
15.7v,加电10秒可以焊接,当然也可以加绕更多次级线圈,减少焊接等待时间。其输出是高频交流电,不要用一般二极管整流,我先用的快速恢复二极管FR307全桥整流效果都不好,后来使用的肖特基二极管IN5822全桥整流,滤波电容470uf,并联一个103的陶瓷电容,正极输出串了一个电感,效果不错,空载无交流电压,带白光有2v左右的交流电压。这种电子变压器自身的发热量很小,带白光几乎不发热,所以我没有加散热片,假如要加散热片,一定不要让两个散热片接触。

将变压器焊下,将电路板截断。

加绕线圈的变压器

输出整流部分

将所有的元件装入一个去掉内脏的手机电源外壳内,非常紧密的布局。遗憾的是此外壳被我曾经烧坏过,影响美观,下次重新买个换上。

电路板下面垫了一块铝片起屏蔽作用,如果不要铝片的话变压器的磁场会导致电路误导通,不能调温,这个问题我失败了多次才找到原因并解决的。

在淘宝6元一支买的二手白光T12发热芯,成色还很不错。

开始制作白光手柄,材料:白光发热芯、签字笔(只要其手握部分的橡胶)、碳纤管(当然其他管也可以)、还用一块新买的裤子上挂的铭牌(没拍)、一个插头座(没拍)。

将白光发热芯顶部的塑料帽去掉,将正负电极分别焊接在插头座上,注意接近塑料帽的那个环为正极,用万用表测量两电极,与正极环电阻为零的电极即为正极。

将裤子上的铭牌用美工刀划成合适大小,然后用胶水将其接缝粘牢,最后和签字笔上的橡胶一起套在碳纤杆上。 然后将白光芯穿入碳纤杆,尺寸刚好差不多。这样的结构换芯也是很方便的,只要将芯从碳纤杆中抽出即可。接缝处用胶水粘的,不是很完美。

一块散热器铝片做的

装上,做成三角形主要是为了防滚

将耳机插头的外套改成电源插头,插起相当匹配。

成品

未完,待买了新外壳和电位器旋钮再补上。

完成

后来做了一个更小的

楼主:
再做一个笔记本电源驱动的,这个电路是一样的,只不过控制电路集成在手柄中。

用竹筒做手柄,在手握部分挖坑,粘上皮,增加手握舒适度。将电源、LED、电位器的连线都从前部引出。前面用木头做塞子,好处是取出木塞就可以维修和更换烙铁芯。

将连线焊接在电路板相应的位置上

装入,完成,还算小巧吧,烙铁头太尖,用另一节竹筒做了一个配套的鞘。

背面用烙铁烫上名字

尾部插头座,用皮包裹

还有品牌哦!钱包的品牌。

蓝色的光比较好看,就选择的蓝色LED

使用一个小巧的笔记本电源驱动,空载18.8v,带白光18.5v,几乎不发热,但发热比前面的电子变压器稍大。电源的输入输出线都经过改造,因为原来的太粗。

两支烙铁对比

网友:
插楼。。。
直播沙发。。。

网友:
 不错,要是能吧电路都放进手柄里就完美了

网友:
真有才,我喜欢。。。。。。

网友:
好东西啊,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
第一个图能正常工作吗?
使用笔记本电源很容易感应出高的静电,最好不要用。

网友:
好手艺,好功夫,好东西

网友:
 呵呵,第一次见带鞘的烙铁。拿手里一看就是独门暗器啊。

网友:
看着电路图我就蒙!!!
但是手艺是佩服的!!!

网友:
这种设计用12伏的更好,在户外很好用啊

网友:
好手艺 佩服 电路不懂 只能看热闹了
羡慕啊

网友A(2010-05-21):
LZ能否将下原理,在给个材料清单,我不太懂电子,想照做一个

网友:
这帖子居然很牛,太牛了

网友:
支持好想法,并动手实践,手工也很靓。

要是能用DC12V方便户外使用就更完美了。

网友:
楼主应该介绍一下白光电烙铁的性能和参数

网友B:
什么是白光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白光烙铁

品牌,白光牌电烙铁,小日本的出的。  就像 老狗

网友:
LZ真高人也.. 做得既实用 又美观...

俺也有个白光 电源是用的手提的 控制板是手电论坛团的 手柄是用一个烧掉的外热改的 做得很丑 不再拍了 找了一张以前的图 朦朦胧胧 看起来还可以  特写的话.. 就木法看鸟...

本来想只买个控制板 自己做壳 体现DIY精神嘛 电路做不了 做个壳还不行么 但是团长给多发了一份带壳的 根团长说了一下 一块要下来了 一时之间没找到可以做壳的东西 就偷懒用它了

手柄可换芯的 是把外热烙铁出来那个管切掉 然后把夹烙铁头那个环扩孔 装到切出来的孔上 正好把白光夹住 里面把多余的部件去掉 用了只破笔管里面加上破电视天线上切下来的铜管 实现的换芯

网友C:
楼主做的很好,学习中!

问几个问题:
1.笔记本电源是18V的,你做在竹筒里面的电路是不是把18V变成12V的?
2.有朋友说,用可以调压的直流电源,把电压调低就可以实现降温。那么我如果把电压调到12V以上(20V以内)想升温,会不会由于电压过高把白光烙铁烧掉呢?
3.这些二手T12,是不是就是洋垃圾呀?怎么小日本这么浪费,还没怎么用就扔了

网友:
小心静电!

网友:
很精致,学习了

网友:
a

不懂电路啊  ,只有羡慕的份了

网友:
很好啊,设计得很不错!借鉴与学习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9点几伏就可以很高温了,用两个1865串联,效果刚刚地

网友:
不错,不错。比我当年用电炉丝做的低压电烙铁强多了。什么时候我也学着D一个,重温童年的回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不过这里浇瓢冷水,用射灯变压器做电源不是不可以,但效果很差,
其本身的半桥自激拓扑,就决定了它垃圾级别的性能。
不仅输出不稳定,干扰还很大,更要命的是比较容易坏。
笔记本电源则好多了,专用IC控制,
如果lz的2个烙铁都用笔记本电源做,才叫做真正的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否将下原理,在给个材料清单,我不太懂电子,想照做一个

一楼有电路图啊!材料按电路图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很好,学习中!

问几个问题:
1.笔记本电源是18V的,你做在竹筒里面的电路是不是把18V变成12V的?
2.有朋友说,用可以调压的直流电源,把电压调低就可以实现降温。那么我如果把电压调到12V以上(20V以内 ...

1.白光T12头12V~24V都可以用。
2.温控板的作用就是恒温,温度不会过高。
3.据说是电子厂生产线上淘汰下来的。

网友:
开眼啦,有空也D一个。

网友:
好贴。。建议加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肯定有很多要用到烙铁的地方,这里介绍一种非常好用的白光烙铁。以前一直认为烙铁就是烙铁,不知道不同的烙铁会有这么大的差距,直到用了白光烙铁,真的觉得很爽。优点是加电10秒可以焊接, ...

牛啊

网友:
好手艺 佩服 电路不懂 只能看热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楼有电路图啊!材料按电路图来就行了。

有几个问题麻烦LZ讲解下
P是电源吗?U2是什么?U1 LM393N可以用LM324代替吗?Q2 IRF9540是IGBT吗能用VMOS代替吗?C1,C2的单位?还有没看懂热电偶接什么地方。

网友A:
忘记说了,我不打算买T12。俺有PT100的热电偶,准备用铜管+热电偶+电热丝自己D。T12的电阻是多少啊?还有这个电路的最大功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问题麻烦LZ讲解下
P是电源吗?U2是什么?U1 LM393N可以用LM324代替吗?Q2 IRF9540是IGBT吗能用VMOS代替吗?C1,C2的单位?还有没看懂热电偶接什么地方。

U2是78L05 5V稳压管,第三张电路图就是LM324版本的,Q2是P型场效应管,可以用大功率三极管代替,单位是PF,T12烙铁头内部自带热电偶,和发热丝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我不打算买T12。俺有PT100的热电偶,准备用铜管+热电偶+电热丝自己D。T12的电阻是多少啊?还有这个电路的最大功率是多少

T12头淘宝二手的才几元钱一只,最重要的是头部的防氧化镀层,T12在烧通红几分钟之后还能轻易挂锡,铜管在这种情况下早就氧化得不能挂锡了。T12常温电阻8欧多一点,最大功率不知,五六十瓦是有的。

网友:
感谢LZ的帮助,材料俺就差洞洞板了,过几天回自贡买到洞洞板就开D,空口无凭有图为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T12头淘宝二手的才几元钱一只,最重要的是头部的防氧化镀层,T12在烧通红几分钟之后还能轻易挂锡,铜管在这种情况下早就氧化得不能挂锡了。T12常温电阻8欧多一点,最大功率不知,五六十瓦是有的。

氧化不怕,逼急了俺有φ1㎜的白钢管,直接改成吹热风的。最重要的是俺不知道怎么给淘宝充钱,所有一次也没淘宝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T12头淘宝二手的才几元钱一只,最重要的是头部的防氧化镀层,T12在烧通红几分钟之后还能轻易挂锡,铜管在这种情况下早就氧化得不能挂锡了。T12常温电阻8欧多一点,最大功率不知,五六十瓦是有的。
受教了!请问平时不用时,你们是怎么保养头部的?据说要用锡涂满头部防止氧化??
有图片吗,我想看看涂满锡的头部是怎么样的!

网友E:
调温、意义不大,5元一个小日的芯。12v直接用。

网友:
楼主成本为多少啊?有多余的吗?好喜欢你的作品受益匪浅···卖我一个吧

网友:
楼主已经带动我们这里多位模友一同购买了零件开搞。。。

网友:
我也上一个白光烙铁,见笑了

网友:
额 高人不少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有现成的温控板卖的,全套才15元。人家专业做的电路板,没必要自己折腾。

想问大家DIY的目的,我的理解是,通过DIY去学习更多的知识,来增加自己的知识涵盖面,同时又享受了制作过程带给自己的乐趣。

网友:
昨天也从淘宝上淘了两根旧白光头外加一块温控板,打算用T头来做电源输入插头,配合电直用的4SA123就可以变成“移动式”电烙铁了,咔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温、意义不大,5元一个小日的芯。12v直接用。

先不说恒温功能可防止烙铁头烧坏,延长寿命,最重要的是在24V高电压的支持下,白光的恒温功能可以在焊接各种大小零件时都可以自动改变输出功率(零W至几十W),令焊点保持恒定的温度,以达到完美的焊接效果。而调温功能则可以满足不同熔点的焊锡和不同材料焊接件对温度的需求~
一把带调温和恒温功能的白光可以非常显著地提升你的焊接水平和速度~

网友(2010-07-26):
lz白光头在那里买的给个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