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消除无刷调速系统对AM遥控设备的干扰

楼主(2010-01-18):
请教如何消除无刷调速系统对AM遥控设备的干扰。
一套AM遥控设备接有刷调速系统一切正常,而接无刷调速系统,推油门电动机无规律的转转停停,
舵机
乱抖。
请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在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线上绕一个磁环看看效果

网友B:
给接收单独供电~~~~~~

网友:
电调与电机的三条线检查一下,其中有一条没接好就会这样。要是确定线没问题的话,就要换个电机或电调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