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GY520,请教如何不上天测试陀螺仪,谢谢!(附520开箱小照)

楼主(2010-01-18):
新入手GY520一枚,确实小,确实精致,手机照小图一张。顺便请教如何JJ不上天测试陀螺仪性能,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就没有了?

网友A:
我4个月前入了个GY520   至今还在那么放着呢,哎,败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4个月前入了个GY520   至今还在那么放着呢,哎,败家啊!

520没有那么难调吧?应该跟401差不多吧~~

楼主:
安装时遇到一个问题,520提供的线的接口跟接收(RD721)上的不一样,插不进去,是不是需要把接口上突出的一段切掉才行?望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B:
口子 需要改  520和401调法完全不一样.   不要误导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子 需要改  520和401调法完全不一样.   不要误导新人

谢谢ls,是切掉就可以了吗,正反插有没有影响?

网友:
用小刀割掉就可以了,JR真的很坏。正反插肯定有影响~~

网友:
优酷上有GY520的设置,很直观的。置于测试。。。连上接收和舵机通上电左右转下陀螺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提着JJ的主旋翼头在左右摆动不就可以测试出来了么。

网友:
futaba的 接收 不用改 直接就好插了·~!

网友:
不是有舵机电调综合测试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