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款飞架啊?

楼主(2010-01-18):
1.大小如九鹰210A和260A,适合室内飞行
2.遥控器模拟器接口
3.外形精美、配件便宜
4.飞机、遥控器、充电器 全套不超过300(双桨)400(单桨)

.............

网友:
绝对没有

网友A:
400把我的改装无刷的单桨九鹰卖你得了,这样你就不用做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把我的改装无刷的单桨九鹰卖你得了,这样你就不用做梦了

好啊!
除了不符合 2.遥控器带模拟器接口
都OK了

好在我买了模拟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
除了不符合 2.遥控器带模拟器接口
都OK了

好在我买了模拟器了...

那个带模拟接口的。。。。我用九鹰控+ESKY的狗。。飞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啊!
除了不符合 2.遥控器带模拟器接口
都OK了

好在我买了模拟器了...
估计他卖给你的是218那款大尺寸的单翼机,不是260A,除了不符合你的第一个条件,其它三个都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他卖给你的是218那款大尺寸的单翼机,不是260A,除了不符合你的第一个条件,其它三个都能满足。

哎,大尺寸的 那就还不如买 LAMA V4了

楼主:
请教各位:
是不是双桨尾部没有螺旋桨的四通道小飞机 就是航模?
尾部带螺旋桨的双桨三通道叫玩具???

先在淘宝又出了一堆山寨的四通道的,确实尾部没有螺旋桨了

是这样控制侧飞的:

网友:
t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
是不是双桨尾部没有螺旋桨的四通道小飞机 就是航模?
尾部带螺旋桨的双桨三通道叫玩具???

先在淘宝又出了一堆山寨的四通道的,确实尾部没有螺旋桨了

http://www.cooeco.com/pf08/images/mx02/ ...

通道是4个。。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比例遥控。。。十字盘看半天没有看懂。。很另内。。甚入。。。
舵机很不标准。。

网友:
上面那个玩具超垃圾的,我买了俩都摔坏了。根本不叫飞机,就是个悬停物,舵量是靠电机在扇齿上滑动实现的前后左右只要打舵就严重掉高度。而且只要打了舵量了就别再想继续悬停了,根本没戏的只能找个软和的地方炸机。我也有lamaV3 260元带两套天车桨、一对塑料桨夹、一个新的机架。想要的M我,爽快的包邮。另有一套35频lama的控和四合一,也是爽快的120包邮。

楼主:
我这两天玩了 凤凰模拟器

暂时放弃单桨机了

不是新手能玩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