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N-A6的朋友。进来帮个忙

楼主(2010-01-18):
我今天买了一个。  可是只有电源适配器和充电器。还有一根连接线。     电源适配器如何才能接220的电源呢??    我看电源适配器上有很多螺丝固定的。我看了一下。连接线是拧上去的?难道220的电压就这么裸露在外面??

网友:
去电子市场买一根三相的电源线,然后剪开,测出各个头是哪个,然后找到适配器上标的有,火线、零线和地线,使用螺丝拧上的,如果怕不小心触电的话建议用热熔胶把电源端涂上就好啦。如果想整得更漂亮可以买个塑料的或是金属的壳子把适配器包起来。
适配器上也会写哪里是输出端12V的+和-的,一般都是两路或者更多的输出~

网友:
楼上正解~ 连得时候要注意正负极~~

网友:
你那是个工业用开关电源吧?干吗不买配套的电源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火线和零线 这个两个不分吧!?  只需要搞定地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问了,他说都这样。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貌似都不带线的。。。。只能自己搞

网友:
这种电源便宜~~~~~~~~

网友:
我的开关电源,做个参考吧。

我的开关电源,做个参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电源80还便宜?   我买笔记本的电源 钱才是这的1/3

网友:
LS笔记本电源先不说真假,单是电流可以到5A-10A吗,还不算虚标。

网友E:
这种开关电源还有个问题就是,空隙太多了,很容易就进水。我是放在水池子旁边充电的

网友:
工业电源很危险

网友:
这也太玄了点吧
安全第一
引用 网友E:
这种开关电源还有个问题就是,空隙太多了,很容易就进水。我是放在水池子旁边充电的

网友:
就不能整个配套的电源!产品化程度不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