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

楼主(2010-01-18):
偶的虎式到了!经过漫长的3个小时充电时间的等待!把电池装到车上准备试车!结果车子怎么也发动不起来... .!
打算拆开看看是什么回事!拿来了螺丝刀!可是螺丝刀居然比螺丝的孔大了一圈. ...不得不跑五金店买螺丝刀!回来后发现履带上面还有4个钉...不把履带卸掉的话打不开....可恶的是主动轮的螺丝是内六角的 !所以有不得不再跑一次五金店...... 最后总算是拆开了!检查发现时车上调频的晶体没办法与电路板接触 !处理好之后,试车,炮塔高低机又不能工作, 于是又拆下炮塔检查,发现齿轮被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碎塑料卡住了 !

经过3个多小时的维修..偶的新坦克终于可以正常工作了!

楼主:
买了个5欧德电阻换了上去!现在弹道调整功能已经可以实现了!不过调整时间过长的话,那个电阻还是会烫的 !

网友:
题外话,LZ的工具太少了,这些应是基本工具

网友:
呵呵,先学会修车是好事,我们都是先会修坦克再会玩坦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也是HL的吗?后来怎么处理的?

网友:
哈哈,你也烧了,我烧过一次了

网友:
HL车,久修成师傅啊!

网友:
呵呵,总觉得很幽默....

楼主:
引起电阻烧毁的原因已经查出来了!
是马达输出的第二个齿轮!有两个齿之间是连着的!就类似毛边一类的东西,当齿轮行走到这个位置附近停止的话,下次再想运转就会被卡死!然后马达就会使电路过载,导致通过电阻的电流增大!然后就.....烧了!

偶现在已经把那个齿轮用小刀切修了下!运转还可以!

不过那个尖叫还是感觉不太正常!

楼主:
那个尖叫声似乎和行走机构有关。
现象是:启动后,不动遥控器推杆,过3~4秒就会发出这个尖叫声,用电笔测得时候,马达接头两边都带电,当操纵杆轻推一下的时候,声音就没有了,不过偶尔还会再发出!响的时候,刚开始马达稍微动了一下!就像想转又转不了的情况!如果推操纵杆让车子行进的话就会又发出尖叫声!
还有个现象就是把两个马达插头都拔掉的话,声音就没有了,似乎是马达发出的!而且当这个尖叫声发出的时候,发动机怠速的声音就会变成行走的声音!

另外,那个烧掉的电阻已经查出来了!这个车的炮台是使用负电控制的!那个电阻是火炮高低机回路上,不影响车子其他部分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话,坦克基本还能动!偶现在是把那个烧坏的电阻拆下来了(测量后是电阻已经短路了)。只是一开机后就有频率很高的尖叫声出来!不是喇叭的!但是又查不出具体位置....郁闷!那个电阻的色带也烧糊了!好像是棕 黑 金 金排列的!不知道原来是不是这样(有知道的麻烦说下)!打算明天去电子零件市场看看,买个回来装上!

网友:
那真是杯具了,几十块没了。如果是高手,可以自行修理,估计是三极管或者啥烧了。

楼主:
今天更杯具了!玩的时候,主炮高低机不动作了,接收板(带很多小插头的那个)忽然冒烟!打开看了下!里面一个电阻好像烧毁了(好像是10欧,电路板位置是R14)!不知道还会不会影响其他部分!好像其他地方都没坏!

有没有哪位高手能给在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深有同感

网友:
买HL坦克,完成儿时动手动脑造坦克梦想。

网友:
HL特色 不要见怪嘛~ 动手能力就是这么练成的啊

网友:
我的动手能力向来家差,还懒!自从买了HL坦克心灵手巧了,腿脚还勤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L早已经成就了一大批修机高手了
hl就这样,这叫有“HL”特色的坦克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