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焊车刀

楼主(2010-01-19):
听别人说,焊车刀好象用 铜焊,不知这种修冰箱的焊具是否可以焊。另外,是否用硼砂,焊条用什么铜。谢谢

网友:
可以用要用硼砂做助焊剂,焊条用黄铜焊条。

网友A:
据说焊完得保温

网友:
这个貌似起到自然时效处理的效果

引用 网友A:
据说焊完得保温

消除内部应力的

网友:
没玩过,学习之

网友:
楼主的东西  焊小车刀没问题  焊接用硼砂  黄铜条   不用保温

网友:
这个小焊具如果要焊大刀具温度不够,可以把刀杆用其他方法预热红了也能焊的。

网友:
上次有一大侠发过焊接的帖子

网友:
你这个能焊,至于加什么焊,躺在沙发上的已说了

网友:
如果不需要特殊刀片的话买成品的 焊好的很便宜

网友(2010-12-18):
“13591088115 ”这位真能顶贴!!一下顶了个三级士官!

网友:
这个枪有点小 估计焊不好~  焊刀子很有讲究的  焊接完以后还要防在炉子里面回温  要不刀子回裂的 不如直接机架刀搞搞

网友:
焊小车刀没问题

网友:
以前焊过:loveliness:

网友:
如果常用焊接刀的话还是自己焊接好
买焊好的刀,一半刀粒不过关
反正我是这样的,
一般新买的焊接刀,很少有好用的,都要重焊刀粒,

还有大家都说焊完会裂,可我没发现啊!

头几天还焊了两把,齐齐哈尔  零下20来度哦,
就在冷车间焊的,焊完就放到那不管了

网友(2011-01-18):
买成品焊接刀才5圆左右,,,,,,,,,,,,自己焊???????????????????

网友:
搞盆草木灰,焊好后趁热埋在草木灰中即可。

网友:
http://player.56.com/v_NDIwMjQ0MDI.swf

求问,这是什么技术喔?!

网友B:
找到个比较清楚的, 原来是高频焊机

网友C(2012-03-03):
好,正想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