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故障求助

楼主(2010-01-19):
设备:西马特C6/550全新,使用时间100小时
时间:昨晚21:50
工序:一夹一顶精车10mm铝棒外圆余量0.05
故障:电机突然堵转并发出刺耳噪声,急停后打开主轴箱未发现明显原因,手扳带轮发现主轴在一固定位置卡住,其余位置回转良好;溜板运行良好;卡盘回转无障碍
求助:望高手解答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俺滴床啊

网友A:
是不是找一找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找一找售后?

比较着急,件还在卡盘上,还差一刀

网友:
打售后吧

西马特的贵点售后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B:
楼主没说清楚 阻力到一定大时停还是突然停
用自动吧 可能是铁屑把大拖板堵住了 打反车 退出去清理干净上油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说清楚 阻力到一定大时停还是突然停
用自动吧 可能是铁屑把大拖板堵住了 打反车 退出去清理干净上油再试试

是突然停的,打到手动后也会卡住

网友C:
主轴在固定位置卡住?            估计不大拆可能看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在固定位置卡住?            估计不大拆可能看不出来了

不会吧?别吓我啊

楼主:
上图吧,没办法了

就是屁大点的小铝轴,还是精车

就是屁大点的小铝轴,还是精车

同步带+皮带二级减速,扳电机轴同步带都打滑

同步带+皮带二级减速,扳电机轴同步带都打滑

一会把挂轮拆一遍

一会把挂轮拆一遍

弱弱地问一下,这个主轴是不是油池润滑的?

弱弱地问一下,这个主轴是不是油池润滑的?

网友:
莫非是主轴轴承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西马特C6/550全新,使用时间100小时
时间:昨晚21:50
工序:一夹一顶精车10mm铝棒外圆余量0.05
故障:电机突然堵转并发出刺耳噪声,急停后打开主轴箱未发现明显原因,手扳带轮发现主轴在一固定位置卡住,其 ...

皮带下了转动主轴如果不卡可能是电机问题了,如果还卡就是主轴箱问题,我想是轴承之类的问题。

网友D:
看图片,好象皮带的涨紧轮上错位置了,涨紧轮应该在三角带外边,不知道卡住是不是这里的原因

楼主:
文字直播:脱开丝杠,仍然卡,不是进给系的问题;卸下皮带和同步带,电机运转正常,转的可欢了
刚才问下售后,说是可能主轴轴承坏了 这不得折腾一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好象皮带的涨紧轮上错位置了,涨紧轮应该在三角带外边,不知道卡住是不是这里的原因

惭愧, 白学三年机械了

楼主:
晕死,中间同步带轮卡住了 别的一点事也没有谢谢各位的指导与关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西马特C6/550全新,使用时间100小时
时间:昨晚21:50
工序:一夹一顶精车10mm铝棒外圆余量0.05
故障:电机突然堵转并发出刺耳噪声,急停后打开主轴箱未发现明显原因,手扳带轮发现主轴在一固定位置卡住,其 ...

同步带轮卡住?那胀紧轮是厂家的安装吗?
如果轴承内的钢珠出现破裂或者圆度不够,也会卡住,要是使用100小时就出现轴承问题,那质量也太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传动系和进给系都是厂家装的,现在不知道同步带轮为什么卡住,总之用手搬不动,没有卡簧钳子还拆不下来

网友:
楼主的电机时多大的

楼主:
550w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E:

翻了下说明书,那个同步带轮用的是滑动轴承,用悬臂轴固定在主轴箱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翻了下说明书,那个同步带轮用的是滑动轴承,用悬臂轴固定在主轴箱上

同步带是有齿的,与轮上的齿配合,看图还有一条是三角带,你表达的有点混乱,滑动轴承是不会卡死的,除非抱瓦,那样西马特的质量太差了,滑动轴承应该是粉末冶金的才可以含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步带是有齿的,与轮上的齿配合,看图还有一条是三角带,你表达的有点混乱,滑动轴承是不会卡死的,除非抱瓦,那样西马特的质量太差了,滑动轴承应该是粉末冶金的才可以含油,

仁兄所言极是,刚才指导我们的欧卡桑也说是抱瓦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中间轴用一个滑动轴承,厂家说明书上好像没强调给滑动轴承注油啊

网友:
如是滑套粘死的,把中间塔轮连轴卸下来,如塔轮挡着轴根了可拧塔轮,拆下夹着加点油慢慢的搬旋,最后修刮抛烧伤处一般可用回,如真是用铸铁等滑套的要加润滑油呀

网友:
 ,无故障时间100小时

网友:
偷工减料,滑动轴承应该用青铜的,并且有黄油杯。如果用的是铸铁的,又没有黄油杯,绝对是糊弄。如果需要经常加油,那么在说明书上应该强调。可惜什么都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为我这个菜鸟答疑解惑,好在车床现在还能用,只是转速要调高
现在只能这么装V带了,中间轴先放那吧,反正不干钢件

这个就是滑动轴承

这个就是滑动轴承

请问这个就是个含油铜套吗?

请问这个就是个含油铜套吗?

楼主:
还有问题请教高人,这个是注油孔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运动部件肯定是要有润滑油的

网友:
lz 全套的重型 西机啊
大工作室啊!

网友:
上面的图片是注油孔!所有这玩意在的地方都是需要注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明天去买注油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个啥,这是学校的设备,俺们穷得只剩裤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问题请教高人,这个是注油孔还是别的什么?

这里就是注油孔!一定要随时补加油的!!!

网友:
那个介轮应该很好拆卸的,拆开后自己做一个铜套,然后注意经常加油润滑,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帮助,等我有儿子一定跟大哥学手艺

网友:
这个位置每班至少加油一次。变速机构太简陋,还卖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