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1与FUTABA 10C的设置

楼主(2010-01-19):
由于此款仿真机需要9舵机,希望高手能给指点;
设置如下:
一、接收机通道的分配及连接(R6014FS):
1、副翼(AILE-1)→CH1;
2、副翼(AILE-2)→CH7;
3、襟翼(FLAP-1)→CH5;
4、襟翼(FLAP-2)→CH6;
5、起落架(1)→CH9;
6、起落架(1)→CH10;
7、升降翼(ELEV→CH2;
8、方向舵(RUDD)→CH4;
9、转向轮→CH8;
10、油门(THRO)→CH3;
二、遥控器设置;

2、

MIX
ACTFLAPCH5&CH6
3、
MIXACTAIL1\AIL215%、舵机具体方向可通过-\+调整;
MODELINEAR50%(此模式为降落时油门在50%时起作用)

4、

CH5&CH6&CH7&CH8NULL;
CH9\CH10→设置成统一开关如:B→向下时起落架放下或收起
5、

MIXACTPOSIUP;
SLVCH8、跟随量可根据不同舵机进行设置;

网友A:
大机、漂亮。我用9x2、 10 c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机、漂亮。我用9x2、 10 c 不懂

我用10C,10C照样不懂

网友:
10个通道都用上啦!我一般只用5个 ,那天飞KT板的,只用3个

网友B(2010-02-23):
楼主9个舵机都用在哪里啊?起落架、副翼、水平和垂尾最多7个啊。我的起落架不收,才用了5个哦,能明确一下么?难道楼主所有功能都是独立的?

网友:
感觉襟翼还有起落架可以用Y线连接,这样可以少占两个通道。

网友:
10C是玩固翼的起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9个舵机都用在哪里啊?起落架、副翼、水平和垂尾最多7个啊。我的起落架不收,才用了5个哦,能明确一下么?难道楼主所有功能都是独立的?

起落架2个、副翼2个、襟翼2个、水平1个、方向轮1个、垂尾1个共9个,不需要Y线,每个舵机独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