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X

楼主(2010-01-19):
短行程油门的JR  10X  如何改为  普通行程,知道的朋友麻烦指点下 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改成长行程呢?是要飞固定翼?

楼主:
手上有3个控在混用 有长又短不适应

网友A:
拆机,将油门的上下塑料垫片拆了就变长行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机,将油门的上下塑料垫片拆了就变长行程了。

是不是还要进工程模式调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要进工程模式调行程

要不要在软件里调整行程?我没有改过。原来的10X买回来是mode1的,我改成mode2。应该控本身会识别,我在屏幕查看行程都是正常。改左右手也好简单,只要将左右接头对调就ok了。再换弹簧及垫片就搞定! 比9X还方便。

楼主:
机械的是比较简单,但是油门行程量是否需要软件调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