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买的hsp无刷电车 周末到

楼主(2010-01-19):
在淘宝上买了个1:10无刷电车,hsp  ,自己又配了块VB3600 15C动力电池,暂时没照片,大家先凑合看店家图片吧(我的车壳是红色的,别的都一样)

各位大侠给点评价吧 呵呵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4ed31c9f1e5d07594b1fb62a7a20e213.htm

网友A:
好像配件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配件很少
这个就不晓得了,最好别坏,悠着点玩 哈哈

网友B:
这车速度很快,楼主最好慢慢来,不然撞了就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速度很快,楼主最好慢慢来,不然撞了就不好
多谢提醒啊,我个人觉得这车差不了 呵呵

网友C:
我正在考虑想买这部大脚,LZ试过后请评评

网友D:
国产1:10的无刷车,性价比最好就是这部了...
不过无限1:10的电大脚的配件是比较难买的,要小心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考虑想买这部大脚,LZ试过后请评评
好的,没问题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1:10的无刷车,性价比最好就是这部了...
不过无限1:10的电大脚的配件是比较难买的,要小心玩
看来我还是很会买东西的呦
“不过无限1:10的电大脚的配件是比较难买的,要小心玩”谢谢楼上的兄弟提醒 呵呵

网友:
当初也是考虑买这架的,800多很实惠,就是有个问题底板不是金属的,而且配件还没有上市,楼主应该选择哪款1/8 1450元的无刷哪款,底盘金属,减震支架也是金属。不过入门买个这个也OK了,我呢在在大脚上犹豫了一个月最后直接上啦台若凡BAJA汽油车。也是过两天到货,希望比我想象中的好。

网友:
无限的配件一般都是通过一些卖家帮你跟厂家拿的,淘宝很多配件都没有上架,只要知道那个配件坏,按照编号让卖家代购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主:
继续

好像是塑料的地盘,不知道是否结束呢?还是金属的好

好像是塑料的地盘,不知道是否结束呢?还是金属的好

楼主:
我这个车的电调是不是有问题呢?车老是不稳定?前进的时候突然倒车,把齿轮打的嘎嘎响,(不知道对齿轮是否有损害)然后再前进,转向轮也是时常的不由自主的乱动?
不会是买到坏车了吧

楼主:
轮胎不是金属的,是镀金属色的

悬架有一个已经漏油了,不知道为什么,一次还没玩呢就这样了

网友E:
车子会蹿动应该是接收的问题
要么接收本身的问题,要么是在车子周围环境有信号干扰。
试着拿到室外其它地方试车

避震漏油?呵呵,低端车都差不多多少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问题。别太放心上了~~

网友:
相机不错,拍侧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子会蹿动应该是接收的问题
要么接收本身的问题,要么是在车子周围环境有信号干扰。
试着拿到室外其它地方试车

避震漏油?呵呵,低端车都差不多多少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问题。别太放心上了~~
我说贝塔,你这心态也太好了 ,新车,还没玩过,拿回来就避震漏油了,这你都能接受啊?
佩服佩服!
我觉得这和是不是低端的车没有关系,这是质量问题,难道一个模型还得按个F16的减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贝塔,你这心态也太好了 ,新车,还没玩过,拿回来就避震漏油了,这你都能接受啊?
佩服佩服!
我觉得这和是不是低端的车没有关系,这是质量问题,难道一个模型还得按个F16的减震吗?
呵呵~~质量过不去

现在我的HL避震也漏油了。。。。这几天都没空去摆弄

网友:
你3600是里电吗?

网友:
油门及转向应该是接收被干扰了。

楼主:
回复21楼:3600镍氢

网友:
车壳不好看

楼主: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

楼主:
车子遥控怎么不好用呢 ,我问老板了,他说是家里有干扰。所以我就拿到外面玩了,结果轮轴和狗骨全撞坏了,因为车子还是不听指挥,***遥控器,或是接受器,气死了都。。。。

楼主:
来个大字的

车子遥控怎么不好用呢 ,我问老板了,他说是家里有干扰。所以我就拿到外面玩了,结果轮轴和狗骨全撞坏了,因为车子还是不听指挥,T M D遥控器,或是接受器,气死了都。。。。C A O

网友:
换正规飞机上用的板控+PCM接收,或者用2.4G,保证不出现这种问题,HSP自带的遥控不太好

网友:
检查下晶体插脚的接触是不是完好,如果好的话,就是遥控和接收的问题了,新车避震漏油对于国产车是很正常的事,没办法的。

网友:
HSP的遥控设备是很差的,换个2.4G的吧,保证不失控
HSP的避震也是出名差的,多翻翻旧帖就知啦,漏油是正常现象,不漏才反常,换个好点的避震吧...
800多块钱的无刷1:10大脚,也差不多就这样了,相比其它的国产品牌算好的了

网友:
看完这帖我又想买个HL6算了,NND

网友(2010-09-04):
LZ的车还在玩吗?我10年5月也进了一个和你一样的电调,第一次试车就挂了(也许是我电池电机搭配不合理)。联络卖家想看看哪里可以修(电调还是有输出信号,只是功率不大,板应该是好的),得到的回复是大陆没有地方可以修HSP的电调。郁闷死我了,到现在电调还在家里占地方呢!

网友:
玩了1个月,技术不行,坏了一个底板,一个前摆臂,一个转向杯,后来干脆换金属了,有点不耐操,升级件贵

网友:
窜的话是遥控没调好或者是电压不够

网友:
电机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慰问楼主。数月后的HSP质量是改良了很多。

我在本年6月(半年后)买的八百多元无限1/10油动94188大脚车却很好。厚铝底板,8支避震撞弯了拉直也能再用也不漏油。原装AM控(跟楼主的不同款)和接收完全正常,远至车子成小点了(车头装了红闪灯易看)也可轻松控回来。只是前下臂摆和插销很易撞断(但也保护了车头其他零件),和前轮狗骨撞车必脱。但零件很易买也算便宜(另有升级金属件但我看没必要)。

玩了三个月我换了两支前狗骨、3支前下臂摆、2支前下臂摆插销、一只火咀(换了OS的,好多了)、手拉打火拉断了、油门舵机扫齿、方向舵机在一次沙滩爽跑时冲下海里烧了(其他都没问题)。两只舵机我都换了MG995铜齿13Kg大力舵机(比原装舵机更便宜),超好控制的。虽然轮子有虚位,但四只车轮很大很阔,大方块纹好看外更全适合平路、泥路和沙滩爽跑。我现在买了很多易损件备用(可省运费时间)。

HSP其他车子质量如何我不知道,但这个才八百多元的国产无限94188大脚车我是满意极了。我不是托,只是谁用谁知道吧了。
我说多了,祝大家爽跑。:loveliness:

网友:
楼上咋看都像拖 顶贴走人 不买的说

网友:
这车我早买了。 性价比还行。 想玩飞坡暴力最好不用它。  此车配件还是挺多的。 一般玩玩可以了。呵呵!

看我的改造帖。
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php?tid=277665&highlight=%B4%F2%D4%EC

顺便想转让一块6800 2S锂电, 20C的,买电芯自制的。 120元。有要的吗

楼主:
老帖子都被挖出来了 呵呵  我发现了 这个模型啊 就当是个高级玩具吧。玩具就不可能不坏,关键是看你怎么想了。。。1000块以下的就随便玩玩吧 ,不行就仍了也不可惜,不过超过1000的最好别买了,不值!个人意见了!还是玩atv吧,但奉劝大家别买浙江的组装车,质量太差。

网友(2010-11-04):
回复楼主,我也是才昨天才到货的HSP 94111PRO  我的车选配了2.4G的三通枪控,昨天玩的很爽,一点也不失控,我QQ 260038666  聊聊玩玩的心得,我也是新手,才开始接触遥控车

网友F:
HSP的控油严重问题 我的也是 后来换了就没问题了 我的也是油门问题 会突然加速 然后就不听指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