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6转接头

楼主(2010-01-19):
我自己做了一个B6
充电器
的转接头.想同时充两组
电池
用6S的串联方式好还是3S并联方式好?

网友A:
串联的6S,并联有危险小心!因为备电芯之间有电压差,接上电压高的电芯会向电压低的电芯放电,电流自大去想,后果自已想像!

网友B:
如果电压接近,并联效率高

网友C:
并联的如何平衡?

网友:
6S的串联吧,并联电池电压高的会以巨大的电流对电压低的电池进行充电,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