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房车,电房还是油房?什么品牌的好?

楼主(2010-01-19):
从未玩过房车,最近想入,想请模友推荐一下,电或是油,品牌?比例多少?成本?

网友:
你想花多少钱?

网友A:
普通玩玩,还是竞赛级的?

网友:
买个二手的油车吧,上上手毕竟入门级别

网友:
新手最好不要弄二手的,车没问题就算了,尤其是油车,发动机的调教

网友:
HL

恒龙   只要不撞  就不会坏  记得要升级转向杯  还有买个大容量电池  就行了  总的来说还是垃圾  我买的就是恒龙   别的都不喜欢 喜欢那个控

网友:
楼上的 真假的?! 我用的就是恒龙3851--1很好的呀! 漂移一点问题都没有 很爽!!

整车 强度还是 做工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玩玩,还是竞赛级的?

想搞个竞赛级别的 价格无所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搞个竞赛级别的 价格无所谓

网友:
油的  感觉好  呵呵。。。
1600 左右  FW06  雷虎 平跑 都不错
太贵的 没买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