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首架SL260四旋翼汽油直升机

楼主(2010-01-19):
经过两个双休日共四天、每天近10个小时的折腾,这架SL260四旋翼总算基本完工了,估计神龙260四旋翼在广州我是第一架了。下周双休日可试飞啦!贴几张图片,大家看看,望请多多指教!
基本配置:斜盘舵机=Futaba-BLS253×3;油门舵机=JR539×1;尾舵=JRG770T+DS8900G92.4G接收;BEC3A×2(双BEC并联供电)
;华盛260汽油机;700大桨×4105×2

楼主:
总重量:7KG(油箱未注油)是亚拓450重量的10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子多少币子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B:
原厂的头?
LZ再买一个仿真壳,那应该非常爽!!

网友:
估计BEC:好盈3A×2(双BEC并联供电)电流不足

网友:
神龙的飞机看上去很漂亮

网友:
UBEC供電電流不足的,不安全,搞個jeti的12A或者2個好盈8A的

楼主:
双BEC并联供电主要是防止单个BEC失灵,造成失控,增加保险系数。3A是小了点,5A应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的头?
LZ再买一个仿真壳,那应该非常爽!!

买一个仿真壳的价格估计跟本机价格相当,哈哈!!!

网友C:
炸一次机,两对大桨

哈哈,新手首先就考虑这个

网友:
顶下瑶歌的肺

网友D:
。。。。。

引用 网友A:
空机8600

不含发动机?
发动机国产的?质量如何啊,价格说说吧
这机器,整体工艺如何啊,这么大的机器可不是儿戏

网友:
航拍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含发动机?
发动机国产的?质量如何啊,价格说说吧
这机器,整体工艺如何啊,这么大的机器可不是儿戏

不含发动机,含两副700碳纤大桨。其实这机器就是京商260汽油直升机的国产版,配件与京商260直升机通用。对于国产机来讲整体工艺算不错了。
发动机国产,山东华盛中天;
排量: 26cc
缸径*行程: 34mm*28mm
化油器:真空泵膜式双针化油器
最大功率: 1.3/10000( Kw/ r/min)
最大扭矩:1.4/8500(N•m/r/min)
工作转速: 1600-10000rpm
总重量: 1800g
点火方式: 磁电机点火
燃油:90#以上汽油
润滑油:FC级二冲程汽油机油
润滑油比例: 30:1
价格:600元/台
国内模型直升机使用量最多的国产汽油机,质量还可以,调整得当还是很不错的,外形尺寸与小松260一样,但与小松肯定无法比,价格也无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一次机,两对大桨

哈哈,新手首先就考虑这个

汽油直升机飞不了三D,飞一下航线炸机的机会很小的。

网友:
霸道 这个是神龙的吗?感觉国产油机很对得起群众

楼主:
神龙260。相同机型京商的要18000以上。

网友:
又可以爽炸了~

网友:
这飞机调起来。。。

楼主:
四桨调双桨肯定比调两桨难度高.

网友:
刹车盘真大

网友:
一个字!劲

网友:
爽啊  期待视频

网友:
為什麼不加無副翼系統
四槳跟v-bar 一樣, 很難控制的

网友:
4旋翼,对舵机要求很高吧?
谢谢楼主对发动机的详细回复。

网友E:
7kg,太重了点,26cc拉这个重量功率似乎不太足
固定翼里26cc调得好也就7kg拉力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7kg,太重了点,26cc拉这个重量功率似乎不太足
固定翼里26cc调得好也就7kg拉力左右

直升机与固定翼有区别,7kg是SL\京商260的标准重量,其最大起飞重量可达12.5kg,否则如何带航拍设备呀?

网友:
这个太牛了~~~~~没想到神龙的汽油机做的还可以.手头有一个SL30,做工不咋地~~~

网友:
尾浆应也要装4翼的啊。掏包上好象300一套

网友:
这个能载10升汽油了

网友:
4个桨夹的不知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F:
我建议楼住想保住你的设备和鸡鸡的话,必须换球头扣。建议你换亚托700的球头扣。雷虎、细路宝、经商的都可以。不是我来说神龙的东西不行,我自己现在也在飞神龙260.飞机经过飓风调整了一下,现在相当的稳。可以的话我发视频给你们看。已经有好几个SL260的模友就因为原带的球头扣开裂而机毁设备玩完。我SL260换了,球头扣、尾桨夹其他的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帖子。关于干扰的事我现在还没碰到。但我自己加工了一个铝板放放大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3#pid4553109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楼住想保住你的设备和鸡鸡的话,必须换球头扣。建议你换亚托700的球头扣。雷虎、细路宝、经商的都可以。不是我来说神龙的东西不行,我自己现在也在飞神龙260.飞机经过飓风调整了一下,现在相当的稳。可以的话我 ...

谢谢wzcaipyi前辈的提醒,这个建议极好,之前真未考虑这么多。

网友F:
不要过度兴奋,兴奋过后还要冷静下来。该换的地方一定要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过度兴奋,兴奋过后还要冷静下来。该换的地方一定要换掉

中听,多谢忠告!!!

网友(2011-01-02):
如不裝無Bar Gyro, 基本上飛8字都難, 懸浮沒太大差別, 但一轉向就出問題

网友:
无刷舵机……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4螺旋桨的旋翼机.....

网友:
航拍的话无副翼不太适合哦

网友:
准备在广州那里试飞啊 ,提前说一下,我们去观摩一下

网友:
飞的效果怎么样,比2的更稳定么?抖不抖?
四翼的头哪儿买的?要更换倾斜盘么

网友:
4个桨好啊,一炸就炸4个桨。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伙

网友:
试飞

一年了,没有试飞吗?

网友:
你们这些人,成天放毒,毒死人不偿命...

网友:
多少钱呀

网友:
穿套西装就更好啦 。。。

网友:
看来楼主是嫁人喽!

网友:
梁先生你好,我是北京的王先生:)很久没联系你了。
我自己改的亚托700改汽油机已经飞了1年多了,效果很好。看到你的神龙出炉很高兴。在这里也说说我的想法。
1、汽油机干扰问题不用太担心,但是设备和电源应该尽量远离高压包和火花塞,最好向后端放置,离开发动机30CM以上。从图上看到的电源放置很可能会出现干扰。别担心,如果有干扰的话在启动、提速过程就会觉察到,一般表现为上下窜的症状,这时要立即停下来。调整设备安装位置即可。
2、BEC的问题我在坛子里有文章谈到BEC的干扰和电流限制问题。请注意BEC的峰值电流不能代表常态的供电能力,这个实验我做过,可以说采用BEC供电模式的炸鸡概率远远大于从接收机过来的干扰炸鸡。我的建议是:放弃BEC,采用5节2500mah以上的镍氢串联供电。我的汽油机飞了几十个小时,已经验证是非常可靠的。说明一下为什么采用5节,而不是4节,目的就是解决峰值电流过高时电压的下降对接收机和其他设备的影响。这点与我放弃BEC的观点是一致的。汽油机,尤其去掉副翼后的四旋翼头飞机,其舵机电流是很大的,尤其瞬间电流远远超过BEC额定的电流。建议你务必重视,坚决去掉BEC,直接供电。另外,实验证明5节镍氢的电压对接收机、陀螺仪、尾舵机已经HC3D等设备无任何不良影响。
3、无副翼状态时旋翼头的桨距连杆和有副翼是不同的,不能直接与十字盘连接,一般会有过于敏感的情况发生。尽可能加长一下旋翼端的桨距摇臂,即让控制柔和一些。另外,从舵机受力来看也可以通过力臂的延长,减少对舵机的冲击和受力。
4、关于主旋翼端的球头长度请注意,这个长度是指相对于四旋翼的中心线,也即主轴中心线的位置。短于中心线控制就会敏感,超过中心线就迟钝一点。因为是无副翼,少了自动平衡的功能,最好是:球头与主轴中心线重合,即既不暴力也不迟钝。绝对不能太短,太短了控制起来就会更加困难。
5、关于主旋翼固定的问题也顺便给点建议,千万不要拧的过紧,在不影响启动时旋翼旋转扭矩和螺丝松脱时尽可能松动一些,理论上越松越好,尤其对于无副翼的结构。旋翼的挥舞特性在无副翼时会直接加载到主轴上,遇到气流变化时会出现剧烈的震动、抖动,机身尤其是尾杆上下撬动明显。当固定主旋翼的螺丝松动后,会起到挥舞铰的作用(航模直升机的挥舞绞是O形胶圈替代的,但效果一般),阻尼机身摆动。对无副翼结构的直升机效果会更明显。

以上仅供参考,但希望重视1、2、5项建议为盼。

Shawn

网友(2011-05-04):
引用 网友C:
炸一次机,两对大桨

哈哈,新手首先就考虑这个

上手飞神龙的一般都不是新手!

网友:
尾浆业该改成四片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