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涵道角度问题?

楼主(2010-01-19):
各位老大,有做过A-10的吗?小弟正在做A-10但是对电动涵道的喷口角度确定不了,请问各位老大指点一下,A-10电动涵道喷口角度是多少呀?如:是上推几度,或者是平推零度。或者说是下推?多谢多谢。

网友:
以實機來說是有上仰角的

楼主:
多谢楼上俩位老大的回帖
从真机图上看,A-10飞机涡轮的确有一个上推角,但是细看它的出气口,就是喷气口的角度好象是平推的,我的同事和我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要平推或者是下推,我现在做的是上推2度。
但话又说回来,真机的出气口是失量变化的,而我做的是涵道双70的,也没有安装失量喷口,因为这个飞机只做常规飞行,根据这个飞机的结构,也不须要装失量喷口。
请各位老大再次指点。
这个推角和飞机的气动中心有关,我的观点是上推2度,是为了抑制飞机飞行时的抬头力矩,但本人没有做过这类飞机,不能完全的确定自已的观点,所以请老大们指点。多谢多谢。

楼主:
这个图片看的清楚一些

楼主:
图片再放大一些

网友:
函道进气口上仰2度比较可取

楼主:
多谢,这个飞机进气口角度不是很重要,主要是出气口,出气口喷出的气流直接作用在水平尾翼上,喷出气流的角度也就是这个飞机的推力线的角度,所以喷口的气流的角度是最重要的,它可以抑制飞机的抬头和低头。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模友给予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
看一下A-10及 DC-10的實機照片發動機都位於重心後方;位置也高於前進推力軸線
發動機有明顯的上推角度;模型縮小之後這角度應該相當小;甚至可以不需要上推角度;這只是個人見解供您參考!!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点,我现在将它装成零度,去试飞机。
还有我在楼上对A-10飞机说明有错误的地方,现改正过来,A-10尾喷口不是失量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