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和450pro的艰难选择?

楼主(2010-01-19):
入魔大半年,有鲨鱼450和亚托250两个JJ,450已被炸得精度严重下降,原配的陀螺仪不行,250是去年9月买的,主要在家练练,现在只会四面悬停,没飞过航线。想再买个450JJ,请大家帮我建议,是SPORT还是PRO,谢谢!(我是单飞,调JJ已很熟了)

网友:
还想继续练下去的话就SPORT吧,以后摔的次数多了去了~~

网友:
Sport 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网友:
pro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网友:
PRO炸了很贵的

网友:
都能4面了,就买PRO吧~~~

网友:
还是寻选450sport 吧,pro 好是好,但炸机后维修成本高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就PRO。否则还是选SPORT毕竟是练习阶段

网友A:
努力修好老450继续,直到老450依然好飞,却无法满足折腾的时候,再考虑买啥新机。

老450哪里不好修哪里,总不至于所有地方都坏了对吧?修机过程是极好的学习过程,而这种学习过程是最容易被忽略、但却是最基本的部分,打好基础,未来飞啥都爽,而眼前还省钱了!

楼主:
鲨鱼450有些备件不通用,而且比亚托原装还贵一倍

网友:
唉~~ 鲨鱼,说实话,没听过。

新手选机总会搞些莫名其妙的牌子出来,结果就是日后维护成本太高。

看来的确是要换了,sport的吧,炸机成本相对低些~~

不过,如果我是你,我宁愿收个二手的SE之类的,价便宜,维护成本也容易控制。

你想阿,你那么新的一个,拿回来练手、炸,可惜噢。。。。

当然,lz如果米多,那就没的说了,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努力修好老450继续,直到老450依然好飞,却无法满足折腾的时候,再考虑买啥新机。

老450哪里不好修哪里,总不至于所有地方都坏了对吧?修机过程是极好的学习过程,而这种学习过程是最容易被忽略、但却是最基本的部 ...

同感。我现在也是2部山寨450,也正面升级的选择。大千世界,V3、Sports、Pro,应有尽有,可原来那2部山寨还能飞,还能抗得住折腾,调好了一样能3D。于是我就仔细调修机子,达到无双桨、低震动,越翻越爽。以前没有Sports和Pro的时候,大家也都是拿V2来练的,V2这廉价品也肯定够我们折腾的。所以,我现在不升级Sports、Pro,就在这小小V2上搞,学会调,并以低成本把炸机概率较高的3D练个七七八八再说。
修机,是深入了解直升机结构的很好的课程。不亲手调好几个烂V2旋翼头,就不会知道旋翼头各个部件对飞行有什么影响。以后就算有了亚拓Pro、雷虎,也还是不会修,炸后也变成山寨。山寨V2调好了是完全够玩到3D阶段的。

网友:
一定是PRO了,我也入模半年多,前段时间刚入了个PRO,我也在练3D啊,我们技不如人,不能机不如人,不然怎么练啊,这是我以前入ESK013半年飞不起来的心得。

网友:
呵呵,还有选择,不错呢,我是毫无选折,就一山载飞到黑

网友:
能收到老款的SE最好

网友:
Sport很不错的吧,不过很疑惑原厂为什么要配DS420,总是有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努力修好老450继续,直到老450依然好飞,却无法满足折腾的时候,再考虑买啥新机。

老450哪里不好修哪里,总不至于所有地方都坏了对吧?修机过程是极好的学习过程,而这种学习过程是最容易被忽略、但却是最基本的部 ...